[开发工具] 使用keil进行软件调试,出现 error 65: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:no 'write' permission

楼主(2019-05-09):
大家好!我是STM32H7的新手,最近学习了《安富莱 STM32-V7 开发板用户手册》,里面讲到利用keil的软件调试功能会出现很多问题。
在调试一个简单的数值运算程序的时候,会出现以下问题:
1、编译连接过程均成功,点击start debug按钮,单步执行语句后,会出现*** error 65: access violation at 0xFFFFFFF4 : no 'write' permission的报错。我尝试在debug -> memory map里面添加了报错的不能读写访问的地址后,确实能运行且不再报错。

2、不报error 65 的错后,尝试进行单步调试运行,观察中间变量的值的变化时,发现在执行一个简单的除法运算后,如以下代码:
        for (i=0;i<n_2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=2*pi*i/n_2;
                xsin_tab[i]=sin(k);
                xcos_tab[i]=sqrt(1-pow(xsin_tab[i],2));
        }

k的值始终不变,一直为0,xcos_tab[0]甚至一直是等于0而不是预期的为1。所以我怀疑是不是又是上面没有读写权限的问题,但是在command窗口没有出现相应的报错。

代码是没有问题的,之前在STM32F1xx系列中已经成功测试过。猜测应该是keil进行软件调试设置的问题,请教各位坛友该如何解决!

另外,要进行软件调试的原因是想模拟一下算法在STM32H7中的运行时间,依次来确定运算时间是否能达到项目的要求,来确定是否购买该芯片。

网友:
KEIL的软件仿真仅供娱乐,没有研究价值,务必硬件仿真。

楼主:
好的,谢谢硬汉大叔,考虑等开发板到了再看看。
另外再请教一下硬汉大叔,对于如下代码:
for (i=0;i<5000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um_temp_sin=0.0;sum_temp_cos=0.0;
                for (j=0;j<5000-i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um_temp_sin += ref_sin[i + j] * x[j];   // 2cycl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um_temp_cos += ref_cos[i + j] * x[j];        //2cycle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output_sin[5000-i-1]=(double)sum_temp_sin/(200-i); //14cycle
           output_cos[5000-i-1]=(double)sum_temp_cos/(200-i); //14cycle
        }
使用硬件FPU计算的话,计算运行所需的周期数是不是这么计算(在附件中的公式)只是粗略的计算,数量级是对的即可:

用matlab计算的结果是75125000个周期,假设工作频率设置在216MHz,总的运行时间为75125000/(216e+6)=0.348秒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,谢谢硬汉大叔,考虑等开发板到了再看看。
另外再请教一下硬汉大叔,对于如下代码:
for (i=0;i

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