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29以太网

楼主(2019-05-09):
我使用STM32F429以太网接口,进行长时间测试,不停的处于发送状态,10多个小时后就会进入以太网异常,请问如何处理,只清楚AIS中断就可以吗?

网友A:
使用我的方案吧,随便造,不死机。

【原创开源】网络版二代双通道示波器开源发布,支持电脑,手机和Pad等各种OS平台访问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526&fromuid=58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使用我的方案吧,随便造,不死机。

【原创开源】网络版二代双通道示波器开源发布,支持电脑,手机和Pad ...

我用HAL库能实现的,在你这个框架内就是无法通迅,实现不了。。
最后只好上了新版本的RL-TCPNET。。但是你那个事件式框架已经用不了,因为没有MAIN_TCPNET()函数了。。
现在只好等你新的指南了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用HAL库能实现的,在你这个框架内就是无法通迅,实现不了。。
最后只好上了新版本的RL-TCPNET。。但是 ...

好的,会有的
这个框架移植到HAL也比较省事,因为那个TCPNET的底层是直接的寄存器操作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好的,会有的
这个框架移植到HAL也比较省事,因为那个TCPNET的底层是直接的寄存器操作。

请教硬汉,咱们的事件驱动式,是不是在新的网络库里不能用了,因为新的网络库并没有这个函数了 main_tcpnet()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教硬汉,咱们的事件驱动式,是不是在新的网络库里不能用了,因为新的网络库并没有这个函数了 main_tcpn ...

新版的默认已经支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