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请教下,吧 H7的HAL库升级到 HAL V1.5.0.0 这个版本后,貌似读写NANDflah 速度下降了不少?

楼主(2019-05-09):
请教下,吧 H7的HAL库升级到 HAL  V1.5.0.0 这个版本后,貌似读写NANDflah 速度下降了不少?

具体如下:
之前 HAL v1.3.0.0
nand flsh 参数配置
  //资料介绍 10ns
        // CLE低和RE低之间的延迟,HCLK周期数
        NAND_Handler.Init.TCLRSetupTime=2;      //设置TCLR(tCLR=CLE到RE的延时)=(TCLR+TSET+2)*THCLK,THCLK=1/200M=5ns  10

        // ALE低和RE低之间的延迟,HCLK周期数
        NAND_Handler.Init.TARSetupTime=2;       //设置TAR(tAR=ALE到RE的延时)=(TAR+TSET+1)*THCLK,THCLK=1/200M=5n。   10

        ComSpaceTiming.SetupTime     = 2;
        ComSpaceTiming.WaitSetupTime = 4;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时间 对于 H743系列单片机(主频400MHz),最低要求等待参数为4
        ComSpaceTiming.HoldSetupTime = 2;
        ComSpaceTiming.HiZSetupTime  = 2;

        AttSpaceTiming.SetupTime     = 2;
        AttSpaceTiming.WaitSetupTime = 4;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时间   H743系列单片机(主频400MHz),最低要求等待参数为4
        AttSpaceTiming.HoldSetupTime = 2;
        AttSpaceTiming.HiZSetupTime  = 2;

Data Len: 16777216Byte, Write Time: 2135ms, Write Speed: 7858KB/s
Data Len: 16777216Byte, Write Time: 3342ms, Read Speed: 5020KB/s
NAND Data Read Write Size Data = 16384 KByte Test  ... ...OK

HAL v1.5.0.0
  //资料介绍 10ns
        // CLE低和RE低之间的延迟,HCLK周期数
        NAND_Handler.Init.TCLRSetupTime=8;      //设置TCLR(tCLR=CLE到RE的延时)=(TCLR+TSET+2)*THCLK,THCLK=1/200M=5ns  10

        // ALE低和RE低之间的延迟,HCLK周期数
        NAND_Handler.Init.TARSetupTime=8;       //设置TAR(tAR=ALE到RE的延时)=(TAR+TSET+1)*THCLK,THCLK=1/200M=5n。   10

        ComSpaceTiming.SetupTime     = 5;
        ComSpaceTiming.WaitSetupTime = 5;
        ComSpaceTiming.HoldSetupTime = 5;
        ComSpaceTiming.HiZSetupTime  = 5;

        AttSpaceTiming.SetupTime     = 5;
        AttSpaceTiming.WaitSetupTime = 5;
        AttSpaceTiming.HoldSetupTime = 5;
        AttSpaceTiming.HiZSetupTime  = 5;

这个配置读写速度貌似 差不多是 2-3MB/S

如果 这个 HAL V1.5.0.0 的参数还是按照 V1.3.0.0 的话,读 貌似会有问题 ??

写基本正常

有谁遇到过没有啊 ??

就只是更改以上配置,其他的 读写 程序都没有任何的 修改

网友A:
1.5.0??

你不是看错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.5.0??

你不是看错了。

#include "stm32h7xx_hal.h"

/** @addtogroup STM32H7xx_HAL_Driver
  * @{
  */

/** @defgroup HAL  HAL
  * @brief HAL module driver.
  * @{
  */

/* Private typedef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Private define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*
* @brief STM32H7xx HAL Driver version number V1.5.0
   */
#define __STM32H7xx_HAL_VERSION_MAIN   (0x01UL) /*!< [31:24] main version */
#define __STM32H7xx_HAL_VERSION_SUB1   (0x05UL) /*!< [23:16] sub1 version */
#define __STM32H7xx_HAL_VERSION_SUB2   (0x00UL) /*!< [15:8]  sub2 version */
#define __STM32H7xx_HAL_VERSION_RC     (0x00UL) /*!< [7:0]  release candidate */
#define __STM32H7xx_HAL_VERSION         ((__STM32H7xx_HAL_VERSION_MAIN << 24)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(__STM32H7xx_HAL_VERSION_SUB1 << 16)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(__STM32H7xx_HAL_VERSION_SUB2 << 8 )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(__STM32H7xx_HAL_VERSION_RC))

V1.4.0库里的代码里显示的, 但下载的包上面是1。4。0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#include "stm32h7xx_hal.h"

/** @addtogroup STM32H7xx_HAL_Driver

ST太不认真了。。
这错误有点颓

非常感谢告知

网友:
1.4.0才更新了几天就1.5了吗?吓我一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太不认真了。。
这错误有点颓

这个必须得反馈给他们,

网友C:
楼主你用V1.3.0.0实际测试了读NAND速度能到多少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你用V1.3.0.0实际测试了读NAND速度能到多少啊?

我上面有说明的啊,

使用 v1.3.0 版本的,貌似写接近 8MB/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度接近 5MB/S
Data Len: 16777216Byte, Write Time: 2135ms, Write Speed: 7858KB/s
Data Len: 16777216Byte, Write Time: 3342ms, Read Speed: 5020KB/s
NAND Data Read Write Size Data = 16384 KByte Test  ... ...OK

你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??

网友:
我也正在找寻快速的方法,我的才不到3MB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上面有说明的啊,

使用 v1.3.0 版本的,貌似写接近 8MB/S

楼主方便看一下你的代码吗?你是否也是需要开启MPU配置,NAND才能正常工作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方便看一下你的代码吗?你是否也是需要开启MPU配置,NAND才能正常工作啊?

需要配置 mpu ,

貌似主要就是 mpu 的配置,其他的参考代码可以参考原子的就行

        /* 配置 NAND Flash 的属性为Write through, read allocate,no write allocate */
        MPU_InitStruct.Enable           = MPU_REGION_ENABLE;         //使能该保护区域
      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     = 0x80000000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基址
        MPU_InitStruct.Size             = ARM_MPU_REGION_SIZE_2GB;   //设置保护区域大小
        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FULL_ACCESS;    //设置访问权限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    =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; //允许缓冲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     =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;  //禁止cache, 不能用MPU_ACCESS_CACHEABLE;会出现2次CS、WE信号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     =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;  //禁止共用
        MPU_InitStruct.Number           = MPU_REGION_NUMBER0;        //设置保护区域
        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    = MPU_TEX_LEVEL0;            //设置类型扩展域为level1
        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禁止子区域
        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    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;  //允许指令访问(允许读取指令)
       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;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需要配置 mpu ,

貌似主要就是 mpu 的配置,其他的参考代码可以参考原子的就行

嗯嗯,是的,为什么必须加这个啊,之前F4就不需要加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嗯嗯,是的,为什么必须加这个啊,之前F4就不需要加啊

F7/H7 都带有 cache 功能, f4 是没有这个功能的,所以必须得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