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比较ST的LwIP驱动和MDK做的驱动性能,文件传输速度基本都4.5-6MB/S,尽管ST开启了接收方式的Zero Copy

楼主(2019-05-10):
1、都开启MDK的AC5最高性能优化,并开启时间优化。
2、直接使用ST做的FreeRTOS+LwIP例子下载到Nucelo板子测试文件传输速度。
3、MDK的例子是我制作的,也下载到Nucleo板子,保证同一个平台。
4、后面找个高性能的上位机传输软件试试。

优化设置:

MDK版LwIP文件传输速度,跳动的范围,4.5 - 6MB

ST版本LwIP文件传输速度,是一个跳动的范围,基本5-6MB

网友:
硬汉哥保重身体

网友A:
这样看来 是 st 的比较牛逼一点,是不是 mdk 封装函数套的比较深造成传输慢的 ??

网友B:
凌晨三点发帖子? 对工作是真爱啊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看来 是 st 的比较牛逼一点,是不是 mdk 封装函数套的比较深造成传输慢的 ??

不是,是ST进去HAL库后,KEIL懒了,直接套用HAL的API,导致难用的一匹。

而帖子这里稍微高那么一丢丢,是因为KEIL的驱动接收端不是采用的Zero Copy,也就是接收到的数据没有采用复制粘贴形式,差在这个地方了。

我尝试也修改成Zero Copy的形式,没有成功,不研究了,性能提升不明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凌晨三点发帖子? 对工作是真爱啊。。。。。

这段时间的工作量太大。

网友C:
用zero copy就避免不了用锁来保护,锁消耗的时间并不比memory copy低啊,所以zero copy并不能提升性能,倒是可以节省内存。个人拙见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zero copy就避免不了用锁来保护,锁消耗的时间并不比memory copy低啊,所以zero copy并不能提升性能,倒 ...

的确有这个问题,感谢指出,我说怎么测试传输一个大电影文件,速度一会高点,一会低点。底层的各种多任务机制应该是有影响。

网友D:
我当年也想改造lwip的zero copy,不过lwip设计的还是有局限性,最后没有做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当年也想改造lwip的zero copy,不过lwip设计的还是有局限性,最后没有做到

发现lwip的底层多任务支持跟emWin底层有一拼,而且还要麻烦些,换个系统,要移植的东西太多。

网友E:
辛苦,比如KEIL那个协议栈性能差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辛苦,比如KEIL那个协议栈性能差点。

后面再用AC6,统一PK下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后面再用AC6,统一PK下。

os + lwip 历程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发布啊 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s + lwip 历程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发布啊 ???

用户手册完毕后开整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用户手册完毕后开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