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ART] 关于USART 的ISR RXNE的问题

楼主(2019-05-10):
按照手册,FIFO关闭情况下,USART的RXNE标志在RDR收到数据时置1,

可以读RDR清0或写1至RXFRQ清0。
调试过程中我开启了RXNEIE,
在中断服务程序里什么都不做,
RXNE貌似自动清掉了。

网友:
那不会,以我们的程序为例,中断里面还要做接收标志判断,如果什么都不做就清除了,岂不异常了。

测试的时候最好直接下载程序调试,别用MDK的在线调试,试试看。

楼主:
我就是mdk在线调试看见寄存器ISR的√自动清掉了很困惑。
其实程序下载后跑起来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就是mdk在线调试看见寄存器ISR的√自动清掉了很困惑。
其实程序下载后跑起来是正常的。

因为调试的时候调试器在不断的读寄存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就是mdk在线调试看见寄存器ISR的√自动清掉了很困惑。
其实程序下载后跑起来是正常的。

功能多了,在线调试 看寄存器 也不是很准确,因为犹延时等其他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