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RTX] 咨询一下os_mut_wait互斥信号量的小小疑问。

楼主(2019-05-10):
os_mut_wait (&spimutex, 0xFFFF);我用在保护SPI总线上,如果多个任务都调用了这个函数达到SPI总线互斥访问,那么这个函数是不是需要可重入?我看手册并没有提及这个函数是否是可重入函数呢?有没有其他方法来避免?

网友A:
RTOS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多任务,而多任务调用的函数是必须要支持重入的,也就是说
os_mut_wait 可以多任务调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TOS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多任务,而多任务调用的函数是必须要支持重入的,也就是说
os_mut_wait 可以多任务 ...

好吧,手册没直接给出这个属性。谢谢老大!

网友:
可重入和线程安全一直傻傻分不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