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N/FDCAN] FDCAN中问题

楼主(2019-05-12):
H7中已经支持FDCAN了,但是看了下FDCAN的源码对比了下寄存器,发现还是有问题的。
这里是对SIDFC的寄存器说明。
但是在库函数中对SIDFC寄存器配置的函数只有下面两句
  /* Standard filter list start address */
  MODIFY_REG(hfdcan->Instance->SIDFC, FDCAN_SIDFC_FLSSA, (hfdcan->msgRam.StandardFilterSA << 2));

  /* Standard filter elements number */
  MODIFY_REG(hfdcan->Instance->SIDFC, FDCAN_SIDFC_LSS, (hfdcan->Init.StdFiltersNbr << 16));

也就是只是配置我上图红框部分的配置,其他的功能目前如果使用库函数是无法使用的。

是否还有其他问题,在往下发掘一下。

楼主:
请教一个问题就是 消息RAM怎么理解
这里说了最大是2560个字。那么RX FIFO0 RXFIFO1 RXBUFF区域相加就已经超过2560了。
但是这几个区域的的elements 相加远远达不到2560。

这里是否理解成 有多少elements 就占据多大的空间,后面的words表示最大可以占到多大空间。但是累计相加不得超过2560words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教一个问题就是 消息RAM怎么理解

这里说了最大是2560个字。那么RX FIFO0 RXFIFO1 RXBUFF区域相加就已 ...

CANFD还没有还是研究,过几天整教程,我们交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ANFD还没有还是研究,过几天整教程,我们交流

好的好的

网友:
期待大侠研究成果

楼主:
给ST发邮件得到了回复。

RAM message空间总共就那么多,可以安排给那些section。具体怎么安排,根据实际应用,遵照各个section的空间限制和总空间限制即可。
比方我只用RX FIFO0,大小为2个字,RX_BUFFER 设置为20个字。

这里做了说明:没有必要配置每个部分,也没有任何顺序限制。

FDCAN 不会检查消息 RAM 的配置是否存在错误。因此配置不同部分的起始地址以及各部分 的元素数时必须多加留意,以免造成数据入侵或丢失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给ST发邮件得到了回复。
RAM message空间总共就那么多,可以安排给那些section。具体怎么安排,根据实际应 ...

谢谢告知这个问题。

网友B:
我最近在调试FDCAN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。特别是在使用了2个FDCAN时,第二个FDCAN是需要调整RamOffset这个参数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最近在调试FDCAN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。特别是在使用了2个FDCAN时,第二个FDCAN是需要调整RamOffset这个参 ...

我只测试了FDCAN1。
RamOffset这个变量在FDCAN_CalcultateRamBlockAddresses函数中被调用
  /* Standard filter list start address */
  MODIFY_REG(hfdcan->Instance->SIDFC, FDCAN_SIDFC_FLSSA, (hfdcan->msgRam.StandardFilterSA << 2));

  /* Standard filter elements number */
  MODIFY_REG(hfdcan->Instance->SIDFC, FDCAN_SIDFC_LSS, (hfdcan->Init.StdFiltersNbr << 16));

可以看到这个变量最后的作用是去配置了SIDFC寄存器。
通过手册参看SIDFC寄存器的作用
左移16位 标准滤波器的列表大小,且最大为128
左移2位  标准滤波器的起始地址
这里就明白了,如果你使用FDCAN2的滤波器这个地方要按照实际的情况去设置 MessageRAMOffset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最近在调试FDCAN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。特别是在使用了2个FDCAN时,第二个FDCAN是需要调整RamOffset这个参 ...

用了两个FDCAN,初始化时怎么配置呢,可以看看你的初始化配置代码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最近在调试FDCAN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。特别是在使用了2个FDCAN时,第二个FDCAN是需要调整RamOffset这个参 ...

把RxFifo0分配给FDCAN1,把RxFifo1分配给FDCAN2不就行了吗?MessageRAMOffset是干啥用的呢?
/* FDCAN1 init function */
void MX_FDCAN1_Init(void)
{

  hfdcan1.Instance = FDCAN1;
  hfdcan1.Init.FrameFormat = FDCAN_FRAME_FD_NO_BRS;
  hfdcan1.Init.Mode = FDCAN_MODE_NORMAL;
  hfdcan1.Init.AutoRetransmission = DISABLE;
  hfdcan1.Init.TransmitPause = DISABLE;
  hfdcan1.Init.ProtocolException = DISABLE;
  hfdcan1.Init.NominalPrescaler = 10;
  hfdcan1.Init.NominalSyncJumpWidth = 8;
  hfdcan1.Init.NominalTimeSeg1 = 31;
  hfdcan1.Init.NominalTimeSeg2 = 8;
  hfdcan1.Init.DataPrescaler = 10;
  hfdcan1.Init.DataSyncJumpWidth = 4;
  hfdcan1.Init.DataTimeSeg1 = 5;
  hfdcan1.Init.DataTimeSeg2 = 4;
  hfdcan1.Init.MessageRAMOffset = 0;
  hfdcan1.Init.StdFiltersNbr = 1;
  hfdcan1.Init.ExtFiltersNbr = 0;
  hfdcan1.Init.RxFifo0ElmtsNbr = 1;
  hfdcan1.Init.RxFifo0ElmtSize = FDCAN_DATA_BYTES_8;
  hfdcan1.Init.RxFifo1ElmtsNbr = 0;
  hfdcan1.Init.RxFifo1ElmtSize = FDCAN_DATA_BYTES_8;
  hfdcan1.Init.RxBuffersNbr = 0;
  hfdcan1.Init.RxBufferSize = FDCAN_DATA_BYTES_8;
  hfdcan1.Init.TxEventsNbr = 0;
  hfdcan1.Init.TxBuffersNbr = 0;
  hfdcan1.Init.TxFifoQueueElmtsNbr = 1;
  hfdcan1.Init.TxFifoQueueMode = FDCAN_TX_FIFO_OPERATION;
  hfdcan1.Init.TxElmtSize = FDCAN_DATA_BYTES_8;
  if (HAL_FDCAN_Init(&hfdcan1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
}
/* FDCAN2 init function */
void MX_FDCAN2_Init(void)
{

  hfdcan2.Instance = FDCAN2;
  hfdcan2.Init.FrameFormat = FDCAN_FRAME_FD_NO_BRS;
  hfdcan2.Init.Mode = FDCAN_MODE_NORMAL;
  hfdcan2.Init.AutoRetransmission = DISABLE;
  hfdcan2.Init.TransmitPause = DISABLE;
  hfdcan2.Init.ProtocolException = DISABLE;
  hfdcan2.Init.NominalPrescaler = 10;
  hfdcan2.Init.NominalSyncJumpWidth = 8;
  hfdcan2.Init.NominalTimeSeg1 = 31;
  hfdcan2.Init.NominalTimeSeg2 = 8;
  hfdcan2.Init.DataPrescaler = 10;
  hfdcan2.Init.DataSyncJumpWidth = 4;
  hfdcan2.Init.DataTimeSeg1 = 5;
  hfdcan2.Init.DataTimeSeg2 = 4;
  hfdcan2.Init.MessageRAMOffset = 0;
  hfdcan2.Init.StdFiltersNbr = 1;
  hfdcan2.Init.ExtFiltersNbr = 0;
  hfdcan2.Init.RxFifo0ElmtsNbr = 1;
  hfdcan2.Init.RxFifo0ElmtSize = FDCAN_DATA_BYTES_8;
  hfdcan2.Init.RxFifo1ElmtsNbr = 0;
  hfdcan2.Init.RxFifo1ElmtSize = FDCAN_DATA_BYTES_8;
  hfdcan2.Init.RxBuffersNbr = 0;
  hfdcan2.Init.RxBufferSize = FDCAN_DATA_BYTES_8;
  hfdcan2.Init.TxEventsNbr = 0;
  hfdcan2.Init.TxBuffersNbr = 0;
  hfdcan2.Init.TxFifoQueueElmtsNbr = 1;
  hfdcan2.Init.TxFifoQueueMode = FDCAN_TX_FIFO_OPERATION;
  hfdcan2.Init.TxElmtSize = FDCAN_DATA_BYTES_8;
  if (HAL_FDCAN_Init(&hfdcan2) != HAL_OK)
  {
    Error_Handler();
  }

}

网友B:
我用的方法是:  hfdcan2.Init.MessageRAMOffset = (hfdcan1.msgRam.EndAddress - hfdcan1.msgRam.StandardFilterSA)/4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用的方法是:  hfdcan2.Init.MessageRAMOffset = (hfdcan1.msgRam.EndAddress - hfdcan1.msgRam.Standard ...

不是很明白你的消息RAM结束地址 - 滤波器起始地址然后除以 4的操作

网友:
这个就要你实际去Debug后计算这个MessageRAM的地址了。

网友(2020-12-02):
我是按照这个公式去DEBUG出来的。

hfdcan2.Init.MessageRAMOffset = hfdcan1.msgRam.EndAddress-SRAMCAN_BASE;

两个CAN能正常工作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