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ubeF4] TSC2004触摸芯片问题

楼主(2019-05-12):
我用的STM32F407控制TSC2004触摸控制芯片,现在的问题有两个
1、有一块板子可以IIC通信,写进去的寄存器数据读出来也正确,但就是触摸屏没反应,我量了INT引脚也从不置低。示波器看X+、X-、Y+、Y-引脚时,在触摸的时候有变化,但是只有电平变化,而没有扫描。与另一个机器上正常的触摸屏的扫描时序不同。(另一台机器是别人做的另一个产品,我的驱动代码就是直接从他那拷过来的。)
2、另一块板子IIC通信不成功,示波器看波形发现单片机发出的波形很好,地址数据也没错,但就是最后TSC2004总是回NACK,导致通信失败。尝试过降低速率也不行。

上面两个问题大家有办法解决吗?或者有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给点建议。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是芯片坏了。一批六七个芯片全是坏的。  后来是从好的机器上拆了一个下来,就可以了。搞了一个多星期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问题解决了,是芯片坏了。一批六七个芯片全是坏的。  后来是从好的机器上拆了一个下来,就可以了。搞了一个 ...

不好意思,回复晚了。

谢谢告知最后的原因。

网友(2021-06-15):
hello 你好 麻烦能共享一下tsc2004的驱动代码吗 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