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MC] STM32H7对NAND的操作疑问

楼主(2019-05-12):
STM32H7与STM32F4对NAND FLASH的操作有什么区别啊,目前是把STM32F4的NAND 程序移植到了STM32H7上,发现NAND 地址不自行累加,读数据和写数据的时候总是操作第一个地址

网友A:
没区别,F429的FMC和H7的是一样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区别,F429的FMC和H7的是一样的。

那我这边移植了STM32F429读取NAND的程序之后,发现NAND的地址不自己累加,加了MPU之后正常累加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区别,F429的FMC和H7的是一样的。

硬汉哥,这个与MPU保护配置有关系吗?为什么加了MPU程序之后,NAND就可以正常读写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这个与MPU保护配置有关系吗?为什么加了MPU程序之后,NAND就可以正常读写了?

所有地址区都有一个默认的Cache属性的。

网友:
必须采用MPU的策略,才能正确读出NAND的值。

网友B(2021-07-20)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这个与MPU保护配置有关系吗?为什么加了MPU程序之后,NAND就可以正常读写了?

MPU保护是在哪里设置的啊?我用cubeMX配置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MPU保护是在哪里设置的啊?我用cubeMX配置

可以参考我的,bsp.c文件里面

基于STM32H7的RTX5+RL-USB+RL-FlashFS+RL-TCPnet+emWin6.x综合模板发布,含MDK AC5和AC6,升级至V1.1(2021-03-01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4012&fromuid=58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参考我的,bsp.c文件里面

基于STM32H7的RTX5+RL-USB+RL-FlashFS+RL-TCPnet+emWin6.x综合模板发布 ...

硬汉哥,有没有H7系列配置FMC连接nand flash的参考啊,我用cubeMX生成的工程对nand flash进行读写,发现写入的时候发生了偏移,而且MEMxSET、MEMxWAIT等几个参数不知道设置的关系,以及Timing mode5个模式区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硬汉哥,有没有H7系列配置FMC连接nand flash的参考啊,我用cubeMX生成的工程对nand flash进行读写,发现 ...

基于STM32H7的RTX5+RL-USB+RL-FlashFS+RL-TCPnet+emWin6.x综合模板发布,含MDK AC5和AC6,升级至V1.1(2021-03-01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4012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