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TDC] STM32H7的LTDC的连线有特殊要求吗,PCB走线会不会导致图片显示不正常

楼主(2019-05-13):
STM32H7的LTDC的连线有特殊要求吗,PCB走线会不会导致图片显示不正常,大神指导下,谢谢了

网友A:
距离不要太远,导通即可,距离远点的话,适当降低LTDC时钟速度和GPIO速度等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距离不要太远,导通即可,距离远点的话,适当降低LTDC时钟速度和GPIO速度等级

明白,谢谢

网友(2020-05-01):
如果线超过15cm,加匹配电阻,一般33Ω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