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问 EMWIN 模拟器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

楼主(2019-05-13):
模拟器偶尔会出现这个问题,如何解决

网友A:
你不是在测试emWin的多任务程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不是在测试emWin的多任务程序

没有呢, #define GUI_OS                    (0)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有呢, #define GUI_OS                    (0)

那只能笨办法排查下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只能笨办法排查下了。

有何妙招,能跟踪到,只是偶尔随机,出现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何妙招,能跟踪到,只是偶尔随机,出现?

直接板子测试,模拟器有时候不太好用。

网友A:
帮你转了下帖子位置,后面emWin的相关问题,直接在这个版块发就行,方便汇总管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帮你转了下帖子位置,后面emWin的相关问题,直接在这个版块发就行,方便汇总管理。

好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