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WIN按钮

楼主(2019-05-13):
为什么emwin画的按钮。第一个蓝边,能去掉吗?我按过几次后出现死机?

网友A:
帮你转了下帖子位置,后面emWin的相关问题,直接在这个版块发就行,方便汇总管理。

这个聚焦边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帮你转了下帖子位置,后面emWin的相关问题,直接在这个版块发就行,方便汇总管理。

这个聚焦 ...

按钮正常是不会出现死机这种情况是吧,多少次都没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帮你转了下帖子位置,后面emWin的相关问题,直接在这个版块发就行,方便汇总管理。

这个聚焦 ...

我能取消聚焦边框吗?想让他们一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按钮正常是不会出现死机这种情况是吧,多少次都没事

是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能取消聚焦边框吗?想让他们一样

可以,按钮的API列表里面有设置的函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按钮的API列表里面有设置的函数

我想问一下,我用emwin做界面,三个界面相互调用,循环第二次,第二个和第三个界面就相互闪烁,是SDRAM不够吗?还是什么问题,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想问一下,我用emwin做界面,三个界面相互调用,循环第二次,第二个和第三个界面就相互闪烁,是SDRAM不 ...

应该是程序设计问题,或者emWin的移植问题,对比我这个例子测试下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9834&extra=page%3D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