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MDK5中间件network库静态ip手动配置问题

楼主(2019-05-13):
最近在研究MDK5自带的Middleware中间件库,其中用到了Network功能,ipv4及ipv6的各项功能均已调通。因项目要求设备的Ip地址要能让用户手动修改,查看MDK中间件库,没发现MDK提供有修改ip的函数接口,所以在此求助各位达人,能否提供修改MDK中间件库修改Ip地址的方法。小弟不胜感激!

网友A:
这个应该有个全局变量的,在手册里面找下,修改即可。

以MDK4里面的TCPnet为例,这种修改方式,MDK5里面带的应该也是一样的

RL-TCPnet中,运行中如何修改IP、mac,谢谢老大指点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id=88763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应该有个全局变量的,在手册里面找下,修改即可。

以MDK4里面的TCPnet为例,这种修改方式,MDK5里面 ...

MDK5跟MDK4完全不一样哦。MDK4我是清楚的,因为之前一直在用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MDK5跟MDK4完全不一样哦。MDK4我是清楚的,因为之前一直在用。

是的,所以我说应该也有一个才对,自己找找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谢谢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