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J-Link] 这个jlink只有2M的下载速度怎么办。。。

楼主(2019-05-13):
tb上整了个小巧的jlink ob,便于出差的。 看到店主说是最新款,固件也是最新的就买了。 结果下载速度只有2M,连stlink都不如啊。。。
谁知道怎么可以升级刷新的整一整?

网友A:
整不了,ob固件里被限制在2M,edu被限制在4M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整不了,ob固件里被限制在2M,edu被限制在4M

我把以前闲置的stlink V2,那种像u盘一样的,15元左右的。 使用segger官方的软件把它变成了jlink-ob,下载速度都有4M哦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把以前闲置的stlink V2,那种像u盘一样的,15元左右的。 使用segger官方的软件把它变成了jlink-ob,下 ...

接口显示是4M,实际测试就不一定了。你可以用testrspeed, testwspeed这种指令测试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接口显示是4M,实际测试就不一定了。你可以用testrspeed, testwspeed这种指令测试看看。

实测过,用的秒表。。。同一个文件全部流程(擦除-写入-验证)下来,stm32F072的耗时21秒(tb的jlink-ob),stm32F101(stlink更改的)的耗时15秒。。。

网友:
有需要的我这里有剩余的几件啊,成本处理给需要的人,分文不赚。手机咸鱼https://market.m.taobao.com/app/ ... 468625&forceFlush=1

网友:
edu可以到12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