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V6开发板的RTX5带CMSIS-RTOS V2封装层的模板例程下载,AC6和AC5两个版本

楼主(2019-05-14):
说明:
1、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RTX5和FreeRTOS,简单易移植,统一采用CMSIS-RTOS V2封装层。
2、硬件异常分析是用的SEGGER的方案。
3、每个例子加入Evernt Recoder支持,方便使用调试组件。
4、RTX4和RTX5都已经是免费的,Apache-2.0授权,几乎随意商用。
5、愿RTX5一直在进行的工业级安全认证和汽车级安全认证早日完成。

工程模板:
AC5和AC6两个版本。

注意事项:
1、为了保证RTX5和FreeRTOS的调试组件可以正常使用,工程路径不要有中文,路径不可太长,而且退出调试的时候取消所有断点。
2、安装如下软件包的最新版本,使用MDK5.26及其以上版本。

调试组件:
RTX5

时间测量:

类似SystemView的RTX5调试组件System Analyzer

网友A:
HAL库最新的版本V1.7.6,例程还是V1.7.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AL库最新的版本V1.7.6,例程还是V1.7.5

谢谢指出,

这种小版本的更新,不去跟进了,发现是ST官网还是1.24.0的CubeF4软件包,而CubeMX里面带的升级到了1.24.1,从而造成这个区别。

网友B:
这个工程默认使用的外部晶振是8MHz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工程默认使用的外部晶振是8MHz的吗?

对。

网友:
有没有基于标准库移植的RTX5  不太习惯用HAL库?

网友(2020-02-13):
感谢硬汉,这个RTX使用真简单啊

网友C:
v5 f407可以用这个模板不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v5 f407可以用这个模板不能

V5可以用这个里面的,不过添加了RL-TCPnet V7.X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243&extra=page%3D1

网友D:
硬汉请教一下, RTX5的系统时钟节拍是用的那个,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硬汉请教一下, RTX5的系统时钟节拍是用的那个,

网友D:
收到,谢谢硬汉,这个是设置好之后,底层直接调用这个宏定义去设置滴答定时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收到,谢谢硬汉,这个是设置好之后,底层直接调用这个宏定义去设置滴答定时吧

对。就在这个源文件里面:

网友D:
使用DWT替换HAL中的函数HAL_Delay,偶尔会出现,下载程序之后用户MDK软件里面的自动复位运行,效果不好,不工作的情况;重新上电或者按下复位按钮均可以正常执行程序,这点需要注意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使用DWT替换HAL中的函数HAL_Delay,偶尔会出现,下载程序之后用户MDK软件里面的自动复位运行,效果不好,不 ...

对,会有这个问题。

网友D:
感谢硬汉下午指导:整理一个小文档《 V6开发板使用MDK的RTE环境运行RTX5 移植步骤和注意事项》参考硬汉《 安富莱_STM32-V6开发板_RL-TCPnet V7.X网络教程(V0.4)》文档和这个帖子里面的模板,

V6开发板使用MDK的RTE环境运行RTX5 移植步骤和注意事项.pdf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感谢硬汉下午指导:整理一个小文档《 V6开发板使用MDK的RTE环境运行RTX5 移植步骤和注意事项》参考硬汉《  ...

太给力了,建议单独发个帖子,方便给其他坛友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太给力了,建议单独发个帖子,方便给其他坛友看

硬汉好的,我重新发一下,文档主要都是抄袭你文档上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