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F4系列的CMSIS-Driver真是比H7系列的方便太多了,比CubeMX更方便

楼主(2019-05-14):
看图,直接配置就可以使用。
而且这些驱动完美配合RTOS使用。
以串口为例,还支持串口DMA方式不定长。

网友:
看上去很不错,值得去玩一下了

网友A:
这种配置是用KEIL的吧

网友:
现在这种配置方式似乎很流行,NRF sdk用了一两年了。有特殊的语法,按照语法可以自定义#define,使用的时候打个√就是enable

网友B:
硬汉哥,这个CMSIS-Driver 有教程吗?  用的是不是HAL库?       还有用keil自带的一些组件有没有使用教程?我尝试用报很多错误    就没仔细研究过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硬汉哥,这个CMSIS-Driver 有教程吗?  用的是不是HAL库?       还有用keil自带的一些组件有没有使用教程 ...

有教程,点击这个RTE环境里面的链接,里面都有详细说明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配置是用KEIL的吧

是MDK的,可以很方便的配置引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