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RL-Tcpnet ftp服务器 读取文件为空

楼主(2019-05-14):
     最近在测试ftp服务器,一个线程每秒钟存储一个数据;PC上利用ftp客户端工具,访问该文件,经常运行一会儿后,生成的文件就变为空了,提示传输失败;目前怀疑是否为写的时候打开这个文件,然后ftp读取的时候也打开该文件,导致重复打开同一个文件造成的;
如果外部同时操作一个共享资源,可以使用互斥信号量来防止,可是ftp被封装了,这个要如何修改,防止一个文件打开了,又被打开一次,导致冲突。

网友A:
不支持操作同一个文件,FlashFS的多任务机制不支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支持操作同一个文件,FlashFS的多任务机制不支持。

是否可以增加互斥信号量来保护共享资源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否可以增加互斥信号量来保护共享资源

有点难度,之前FatFs和模拟U盘同时操作SD卡就整过一次这个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点难度,之前FatFs和模拟U盘同时操作SD卡就整过一次这个问题。

那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

网友:
不行就自己写个工具,封装一下FT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