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ouchGFX] 触控位置和画面的对应关系

楼主(2019-05-14):
请问TouchGFX如何知道触控位置是对映应画面的哪个位置?
是不是不管画面分辨率如何?触控的IC都应该校正使位置读值在0~4095.

例如:
LCD是480X272时,
在左上角的位置触模时,理想读值应该接近 (0,0),
在右下角的位置触模时,理想读值应该接近(4095,4095)
然后TouchGFX根据屏幕分辨率大小计算
这样触模功能和图形才能理想匹配?

目前遇到一个问题,厂商给的触摸驱动程序读回来的数值只有在0~500,及0~800左右
结果触摸屏幕时,没有产生相应的动作。
猜想应该是要修正驱动程序才能正常。

网友:
用的那款触摸IC

楼主:
我知道答案了...
Touch IC的原始讀值在0~4095之間...
之後會把這個數值換算成面板的相素大小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