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V6的CMSIS-Driver串口应用,支持8串口DMA不定长收发,比CubeMX还要省事

楼主(2019-05-15):
说明:
1、简单易用,比CubeMX还要方便。
2、可以完美配合RTOS做处理。
3、以串口为例,可以方便的用于DMA不定长收发。
4、CMSIS-Driver是ARM搞的,针对STM32F4系列,已经更新了10几个版本了,相对已经比较稳定。
5、F4系列使用CMSIS-Driver非常方便,支持早期的经典配置方式,而H7系列要麻烦些,强制创建一次CubeMX才可以使用,略坑。

例程下载:

如果测试不正常,使用新版MDK5.3X及其以上版本,使用后来新做的例子,此贴有附百度云下载。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4241

注意下面的这几个软件包要都安装当前的最新版:

CMSIS-Driver框图:

功能配置非常方便,在RTE_Device.h文件里面设置

例子默认配置的最大接收100个字符,连续接收一次数据,重新开启继续接收,简单测试:

非常详细的函数说明,在MDK安装目录里面

网友A:
CMSIS-Driver里面的文件是开源的吗?有没测试过效率比之前的库文件低了还是高

网友:
感觉ARM公司搞这个也是树立了一个标准。对用户只需要用这个驱动的API做事,其余的由厂商完成,方便在不同系列品牌的MCU中自如切换。也许以后换MCU软件只要重新编译一下就行,类似A系列。至于效率可能不是最重要的,毕竟硬件会越来越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MSIS-Driver里面的文件是开源的吗?有没测试过效率比之前的库文件低了还是高

开源的,效率可以啊,因为中断都是寄存器实现的。

楼主:
这个程序暂未做AC6的支持,因为有些头文件无法正常识别,后面有时间再研究下吧

网友:
测试了下,还不错。

网友B:
实际上就比cubeMX HAL uart库 多了一个打开IDLE 中断 发了一个事件过去给callback函数,并没有方便很多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实际上就比cubeMX HAL uart库 多了一个打开IDLE 中断 发了一个事件过去给callback函数,并没有方便很多。。 ...

参数配置比CubeMX方便很多,而且可以完美契合RTOS

网友C:
硬汉大哥,请教一下,你的SecureCRT的是发送的ASCII字符吗,可以发送十六进制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硬汉大哥,请教一下,你的SecureCRT的是发送的ASCII字符吗,可以发送十六进制吗

发不了,这个软件主要还是做超级终端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发不了,这个软件主要还是做超级终端。

收到,多谢硬汉大佬

网友D:
能设定通讯超时的时间吗?默认是否有延迟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能设定通讯超时的时间吗?默认是否有延迟?

OS接收的时候可以设置超时接收。

网友D:
感谢,回复。主要是不知道是否有延迟,不处理是否会一直来信息。按思路是收到空闲消息,关中断,开延时。延时到放弃接收,切换方向(RS485),处理信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感谢,回复。主要是不知道是否有延迟,不处理是否会一直来信息。按思路是收到空闲消息,关中断,开延时。延 ...

这类的应用,做个modbus方式的协议控制是最合适的。

网友:
现在看不懂,努力学习中。

网友(2019-08-15):
看了一下,真心好累。。。。看不懂。。。

网友E:
我一直用这个cmsis-driver,在RTX4下,IIC,SPI,USART,最近在搞以太网,以太网服务器搞了可以收发,通过网络调试助手,最近打算把这个libmodbus协议栈添加到以太网工程中,串口的协议栈已经完美融入到cmsis-driver,自己得花时间,刚注册,希望和大家交流

网友F(2020-04-30):
楼主可否做个基于此的modbus的简单Demo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楼主可否做个基于此的modbus的简单Demo

后面会做Modbus升级版教程,可以做。

网友G:
楼主,例子里,最大接收100字节。第一次发100字节,可以接收,第二次再发就接收不到了。再发小于100字节的也不能接收了。应该如何改才能保证一直可以接收呢?另外想用串口DMA接收方式,接收一个几个KB的bin文件,程序应该怎么写呢?有没有例子参考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楼主,例子里,最大接收100字节。第一次发100字节,可以接收,第二次再发就接收不到了。再发小于100字节的 ...

网友H(2020-06-02):
看了一下,他这个是在DMA接收中断里面又开启了串口的接收中断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看了一下,他这个是在DMA接收中断里面又开启了串口的接收中断吗?

如果你要下次用,要再调用API进行接收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如果你要下次用,要再调用API进行接收。

今天仔细看了下,好像DMA都没有设置中断优先级吧。他这个写的太复杂了,不知道整个接收流程是怎么样的,最后是在串口空闲中断里处理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今天仔细看了下,好像DMA都没有设置中断优先级吧。他这个写的太复杂了,不知道整个接收流程是怎么样的, ...

就是开启了串口空闲中断,也开启了接收完成中断,如果用户发送的数据间隔时间触发了串口空闲中断,就会触发进去,在里面终止了DMA传输。

网友(2020-11-04):
引用 网友E:
我一直用这个cmsis-driver,在RTX4下,IIC,SPI,USART,最近在搞以太网,以太网服务器搞了可以收发,通过网络 ...

请问你在F1系列上用过CMSIS Driver USART 没有???微18682353162

网友I:
感谢硬汉,之前用的串口数据处理方式实时性一直不是很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感谢硬汉,之前用的串口数据处理方式实时性一直不是很高

请问你在F1系列上用过CMSIS Driver USART 没有???

网友(2021-01-06):
感谢分享,顶起来
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感谢硬汉,之前用的串口数据处理方式实时性一直不是很高

用DMA 串口空闲中断方式,处理断续的数据,会出现丢字节的问题。

网友J(2021-02-28):
请教下这个DMA 串口发数据不用RTX5系统调用应该也什么问题把?  其他的用RTX5系统调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请教下这个DMA 串口发数据不用RTX5系统调用应该也什么问题把?  其他的用RTX5系统调用

可以,CMSIS-Driver 是独立的

网友K(2022-05-24):
这个既然是驱动层,应该是F4系列通用的吧?F405   F407之类的应该也都配置修改不大,F1有对应的驱动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这个既然是驱动层,应该是F4系列通用的吧?F405   F407之类的应该也都配置修改不大,F1有对应的驱动么?

对,都有对应的驱动,ST的所有系列都做了对应的CMSIS-Driver

网友L(2022-07-08):
引用 网友B:
实际上就比cubeMX HAL uart库 多了一个打开IDLE 中断 发了一个事件过去给callback函数,并没有方便很多。。 ...

这个能看到源码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这个能看到源码吗?

CMSIS-Driver是有源码的,随意商用。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CMSIS-Driver是有源码的,随意商用。

这个CMSIS-Driver是在标准库的基础上封装的一层,还是独立与标准库单独的一套呢?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这个CMSIS-Driver是在标准库的基础上封装的一层,还是独立与标准库单独的一套呢?谢谢

给F4系列设计的,是独立的寄存器实现。

网友M:
F4没用过,但是L4 HAL库函数存在针对IDLE+DMA+UART的处理。目前有IDLE和RTOEN两种方式的DMA不定长接收。LPUART不支持RTOEN,只能使用IDLE。其他UART可以看数据手册是否支持RTOEN
IDLE的库函数是HAL_UARTEx_ReceiveToIdle_DMA
RTOEN的库函数是HAL_UART_EnableReceiverTimeout,当然还要配合其他几个一起使用。大家可以看下库函数介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F4没用过,但是L4 HAL库函数存在针对IDLE+DMA+UART的处理。目前有IDLE和RTOEN两种方式的DMA不定长接收。LPU ...

F4,h7等没有这个函数

网友:
我是使用cubemx生成初始化文件,然后加入cmsis driver,用ac6编译,没有错误,可以正常使用

网友N(2023-02-15):
请教一下,按视频配置编译下载,第一次接收正常,但是后面就接收不到了。rst重启以后也只能接收一次,后面还是接收不到,是什么问题造成的。谢谢。

网友:
请教一下,第一次接收正常,但是后面就接收不到了,重启以后也是第一次接收正常,但是后面就接收不到了,是什么问题造成的?谢谢。

网友O(2023-04-14):
硬汉哥上面的链接下载不了,这是为啥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硬汉哥上面的链接下载不了,这是为啥

测试了,没问题,获取下载地址后,使用迅雷下载试试

网友P(2023-07-01):
大家好,哪位大神指导一下,这个支持包怎么安装HAK库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大家好,哪位大神指导一下,这个支持包怎么安装HAK库呀

MDK安装STM32F4的软件包即可。

楼主:
如果测试不正常,使用新版MDK5.3X及其以上版本,使用后来新做的例子,此贴有附百度云下载。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4241

网友Q(2023-08-04):
typedef struct
{
    uint8_t           header1;
    uint8_t           header2;
    uint8_t           datalen;
    uint8_t           msg_id;
    uint8_t           *payload;
    uint8_t           check_sum;
} DATA_PACK;
请教一下老大,最近在写数传模块的接收,定了个简单协议 payload内容大小不定,像这种当接收频率不是很快时我可以采取hal库的DMA空闲中断接收一包完整数据再处理,但是瞬间接收的包数很多时,有什么方法或者案例采用队列的方式处理吗,因为不像单字节指令那样可以用FIFO一个一个字节的取出做处理,而是需要取出一包一包的不定长指令包做处理,求推荐方法或者案例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typedef struct
{
    uint8_t           header1;

看看此贴能给你点灵感不,

实战技能分享,各种数据类型的SPI, UART, I2C,FDCAN等方式的通信传输以及存储到EEPROM, Flash等设备的简易实现方法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9659&fromuid=58

网友R:
原工程(freertos+LVGL)不是通过RTE构建的,可以直接添加RTE_Device.h使用串口DMA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原工程(freertos+LVGL)不是通过RTE构建的,可以直接添加RTE_Device.h使用串口DMA吗?

可以的。

网友S(2023-09-27):
大佬,我有个疑问,8串口如果同时使用的话,是不是有DMA Stream复用的问题,需要分时复用?
因为,我看手册,有几个DMA Stream是两个串口DMA收和发共用的。是不是dma发送完了,应该要将共用的设为DMA接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S:
大佬,我有个疑问,8串口如果同时使用的话,是不是有DMA Stream复用的问题,需要分时复用?
因为,我看手 ...

同一个DMA要,如果多个stream就绪,要仲裁选择Stream那个优先执行(DMA的优先级配置就是干这个的),另外不同的外设要配置到不同的Stream下。

F1系列,F4系列和H7系列的DMA框图对比,一目了然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257

网友T(2024-01-03):
引用 网友N:
请教一下,按视频配置编译下载,第一次接收正常,但是后面就接收不到了。rst重启以后也只能接收一次,后面 ...

我也遇到了,不知道为啥

楼主:
引用 网友T:
我也遇到了,不知道为啥

CMSIS的软件包不要使用5.8.0版本

网友U:
下载不了啊,浏览器拦截那些都关了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U:
下载不了啊,浏览器拦截那些都关了的

右击附件获取地址,然后迅雷下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