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求助,如何选择实时操作系统系统?

楼主(2019-05-15):
单片机:STM32F407或者更高性能(能在STM32F103上面跑最好)因为目前所有需要实时响应的函数都是放在中断里面执行,所以希望中断响应不会因为加了操作系统而降低响应速度,或者说降低得少。如果407加上系统之后中断响应速度和103差不多也能接收。
我的想法是把需要实时执行的函数放在中断里面,而点灯,显示,这里对响应没什么按要求的就用操作系统来调度,实现多任务并行运行。
还希望系统尽可能简单,目前我用裸机比较熟练,但是没有接触过操作系统,还请各位大牛指点一二,谢谢。

网友A:
RTX4就行,适合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TX4就行,适合你。

感谢您的回复,看了您写的教程,确实RTX确实非常适合我,中断0延时,需要的就是这个,RTX5大概什么时候出完整的教程?非常期待啊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您的回复,看了您写的教程,确实RTX确实非常适合我,中断0延时,需要的就是这个,RTX5大概什么时候出 ...

今年出

网友:
FreeRTOS 很不错,在历年的流行度排行中名列前茅。 而且无需版权费用,用起来也简单。

网友B:
RTX4的内存管理方式是动态还是静态的?我对动态管理方式不太感冒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RTX4的内存管理方式是动态还是静态的?我对动态管理方式不太感冒

RTX4是静态的。RTX5是动态和静态都支持。

网友B:
RTX4可以独立出来在IAR下跑吗?我是不想用MDK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RTX4可以独立出来在IAR下跑吗?我是不想用MDK了

新版的可以,IAR,GCC和MDK都支持了。

网友B:
新版的?新版的IAR支持RTX4了?我在用IAR7.8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新版的?新版的IAR支持RTX4了?我在用IAR7.8

MDK5里面带的支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TX4就行,适合你。

RTX4 和 RTX5 由多大差别?能否用您RTX4的教程搞RTX5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RTX4 和 RTX5 由多大差别?能否用您RTX4的教程搞RTX5?

不行,RTX5现在强制用的CMSIS-RTOS V2封装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行,RTX5现在强制用的CMSIS-RTOS V2封装层

RTX5的教程能在3个月内完成吗?如果不行我就先研究下RTX4,非常期待您的RTX5教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RTX5的教程能在3个月内完成吗?如果不行我就先研究下RTX4,非常期待您的RTX5教程。

先研究4吧,很经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