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买了一个RGB屏,点不亮,厂家说是需要先SPI配置,难道RGB有很多不同吗?

楼主(2019-05-15):
使用F429驱动过3.5寸和5寸RGB屏,都没有设计SPI的操作
今天买了一个4寸屏,看了规格书,有SPI的操作,不知道这个SPI操作用处是什么,直接当成RGB驱动点不亮。

所以百度了一下,看到也有不少人遇到类似的坑,都没有实际的解决办法
https://zhidao.baidu.com/question/1051674746862868739.html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3453&extra=page%3D1
http://www.52rd.com/bbs/Detail_RD.BBS_241846_5_1_1.html

想问问硬汉哥,这种屏也是常规屏吗?

上传规格书,此处留贴,解决后填坑!!!

提供规格书和初始化代码
这个初始化代码是SPI配置代码吗?

一个月后

结贴:
1.使用SPI初始化(按照文件的配置)后,显示屏点亮。
2.附上照片,感谢大家

C040WQH01NS-C初始化代码 .txt

网友A:
买个屏,驱动都没给?

网友B:
屏厂商有驱动,因为需要测试通过才能量产出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买个屏,驱动都没给?

老哥说的驱动是SPI的驱动程序吗?还是?
厂家给了一个SPI的程序  说是配置,正在打板测试
多次请教问题不好意思了 此贴我跟下去  看有没有解决办法  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屏厂商有驱动,因为需要测试通过才能量产出货

小公司不容易找屏厂商要驱动   ,而且我的理解是RGB屏是不需要驱动的
SPI应该只是配置(可能是驱动)

楼主:
所以带来了疑问:
RGB屏,有裸屏,不用驱动直接LTDC直接驱动!(这个我用过的3.5寸和5寸都是这种)
RGB+SPI屏,使用SPI驱动屏,使用RGB提供数据?
还是SPI只是配置不是驱动,还得靠LTDC来驱动?
这个问题后面我会实测,已经打板

楼主:
基本确认驱动方式是:使用SPI对屏进行配置(偏置等设置),再当成RGB裸屏操作。
参考如下:https://blog.csdn.net/maoguodong2012/article/details/78672383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基本确认驱动方式是:使用SPI对屏进行配置(偏置等设置),再当成RGB裸屏操作。
参考如下:https://blog.c ...

你这个是不是IPS屏?
好像TN屏没有这个步骤。只有IPS屏喜欢把最后的4个管脚定义成SPI接口。

网友C(2019-07-20):
类似的屏最近英国出了个转接板做树莓派上去了 卖的不错的样子,58英镑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类似的屏最近英国出了个转接板做树莓派上去了 卖的不错的样子,58英镑

这么贵

网友(2020-11-26):
程序可以发一份参考一下吗,最近也遇到这问题搞的头大  884549064@qq.com

网友(2021-03-20):
ST7701S吧,挺好调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