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分享基于V7 LwIP驱动双网口实现(2019-05-25更新 速度狂飙100M)

楼主(2019-05-15):
之前发了三个帖子:
1.V7板子DM9162移植LWIP
2.V7板子DM9000移植LWIP
3.基于FreeRTOS heap4方式内存管理

现在再发个福利:
V7板子 NETCOON 客户端 栗子
1.LWIP源码修改
在这里先做个说明LWIP 路由功能是有点问题的
具体在ip4.c   ip4_route函数,这个函数不支持源ip判断所以需要修改
这里我做了一个 新的函数。my_ip4_route_src。
这里解释一下,原函数使用目的地址作为查找路由表的依据,由此判断该哪个网卡发送数据,
如果两个网卡和目的地址在同一个网段。那么数据是从第一个路由表发出。如果两个网卡和目的地址不在同一个网段。数据由默认网卡发出。

2.创建客户端
本例程支持两个网口 同时在线,可以根据netif描述符分别创建网络
在创建时设置下默认的网卡即可 , 使用 netif_set_default

3.测试网络
本例程可以支持热网口热插拔,服务器重连功能。
4.在分享一下个人做的建议shell
支持历史命令,支持简易的命令补全和路径补全,具体功能在help看吧,可能还有点问题,后面在慢慢完善

通过这种操作再多的网口也是可以使用的了

例程下载(2019-05-25更新):1.修改AXISRAM cache策略, 因为SD卡的DMA 会有问题
2.优化shell 处理
3.添加文件夹大小查询功能
4.修复SD 文件系统BUG
5.修复QSPI 文件系统BUG
6.添加NETCONN UDP 例程
7.添加TFTP 功能
使用命令提示符发送与获取:
8.优化LWIP 速度狂飙100M

网友:
这个得置酷下

网友:
楼主厉害,这就试试

网友:
看样 我得 抓紧学习了

网友:
看样 我得 抓紧学习了,大神对网络那是相当的熟悉呀,

网友A:
楼主厉害! 有SHELL绝对增强了FREERTOS。 更新到GITHUB上,可以很多人帮忙提ISSUES,可以更好的完善和加强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厉害! 有SHELL绝对增强了FREERTOS。 更新到GITHUB上,可以很多人帮忙提ISSUES,可以更好的完善和加强 ...

我这水平不行,写的shell 太垃圾了了

网友B:
版主的双网口什么时候上线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版主的双网口什么时候上线呢?

还早。

网友:
iperf测试一下

网友(2019-07-29):
又来打扰了,使用ucos + lwip + 两路 RJ45    同时ping 接收函数里使用 pbuf_alloc 申请内存的时候,很多时候不会成功,然后装置会重启,感觉过了某个点之后,有时候申请成功了,后面ping就很正常。把这句话屏蔽掉,系统也不会重启。

网友:
p = pbuf_alloc(PBUF_RAW,rx_length,PBUF_POOL); 内存会分配失败,然后就会重启,我把这句话屏蔽掉,就不重启了。。。有时候偶尔几次不会重启,两个网卡ping都正常。。。现在迷这了,想着是不是内存不够或者heap不够,我都加大试了,也不行。

楼主:
我这相当于申请好的

网友(2019-11-12):
楼主老师好,我用lwip在zynq的环境下遇到了个问题,还请帮助,谢谢:
LWIP下2块网卡,A的IP 192.168.1.51 B是192.168.1.52.初始化先创建A再创建B。任务里开个socket是任意ip接收,报文合法后解析返回。然后我电脑向1.51发udp报文,下面解析返回后,我发现是1.52回的,回的报文内容是对的,1.51没有返回。如果我先创建网卡B再创建网卡A,就是1.51返回的。如果AB网卡不在同一个网段,返回也是正确的。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啊?
对LWIP不熟谢谢

网友(2021-03-01):
多谢大侠分享,学习一下!

网友:
谢谢楼主,偶然收到了楼主的文章,正在做多网口的项目,对我的帮助特别的大,谢谢

网友(2021-05-12):
速度达100M的例程有吗?我用RT的系统 LWIP 最高才55M

网友(2021-07-29):
牛逼666,这个目前测试的收发稳定性都可以

网友C:
DM9000有工业级的吗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DM9000有工业级的吗 ?

不仅有工业级的,还有

DM9000过EMI测试电路参考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2437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