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MA] 请教一个关于H7中的MDMA的数据填充/对齐模式问题

楼主(2019-05-16):
在MDMA 通道 x 传输配置寄存器 (MDMA_CxTCR) (x = 0..15)中,有两个位用于配置数据对齐,但有些疑问,是以字节为单位对齐还是以bit为单位对齐呢?
例如ADC或摄像头进来的数据源可能是9位或10。。。等等,当我在10位数据源时,只要想保留其中的高8位,是不是只要配置为左对齐然后控制器自动会把10位数据源左移6位然后截掉低2位呢,还是不左移直接截掉低8位只取高2位呢?
还有另一个情况,能不能自动识别数据源的宽度来自动知道要截掉多少位呢?就像上面的10位的时候截掉低2位,9位时截掉低1位?这个能自动识别吗?

求各位大神指点

网友A:
1、以字节为单位。
2、如果你用的是DCMI接口,DCMI会对你的10bit数据先做出来,扩充为16bit数据
3、这个做不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以字节为单位。
2、如果你用的是DCMI接口,DCMI会对你的10bit数据先做出来,扩充为16bit数据
3、这个 ...

1,OK
2,想知道扩充方式,是左对齐移到最左边然后在右侧补0,还是右对齐在左边补0?
3,OK,
非常感谢!

楼主:
看来没有奇迹,没办法10位与8位不能容易切换,要得到最少的CPU占用率只能硬件直接连到相应的位数。不过8位也是很理想了,本来想可以顺带玩一下10位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