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AL] 将HAL库的中断改成寄存器方式时,特别注意HAL库锁机制和状态设置这两个大坑

楼主(2019-05-16):
搞HAL库有一段时间了,一直没有发现他搞锁机制有什么用,更重要的是这个锁机制是不支持RTOS,所以起不到应有的作用。
__HAL_UNLOCK
__HAL_LOCK

还有这个状态判断
DMA_Handle.State = HAL_DMA_STATE_READY

这两个机制,除了坑还是坑。

用户自己写的话,要将这两个解除,比如DMA的正常模式,如果多次调用函数HAL_DMA_Start_IT,就要尤其注意。

进入中断后,务必手动解锁并设置状态。以前就说过一次,这个锁机制处理的欠妥,开锁和解锁完全在两个不同的函数,使用非常不方便。

void DMA1_Stream1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/* 传输完成中断 */
        if((DMA1->LISR & DMA_FLAG_TCIF1_5) != RESE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__HAL_UNLOCK(&DMA_Handle);
                DMA_Handle.State = HAL_DMA_STATE_READY;

                /* 清除标志 */
                DMA1->LIFCR = DMA_FLAG_TCIF1_5;
        }
}

网友A:
有人说  撸寄存器 比 学 HAL 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人说  撸寄存器 比 学 HAL 快

寄存器太麻烦了,特别修改参数配置时,LL库就是最直接的撸寄存器,非常不方便。

需要配合HAL库的API做配置,而HAL的优势就在这里了,初始化简单,配置方便。

我们仅需把频繁调用的换成寄存器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寄存器太麻烦了,特别修改参数配置时,LL库就是最直接的撸寄存器,非常不方便。

需要配合HAL库的API做 ...

很高深啦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