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TAB 窗口实现方法

楼主(2019-05-16):
各位大佬:
问题1:
这个背景是什么?WINDOW_CreateIndirect?FRAMEWIN_Create,或者其他?

问题2:
如图红色框1:  按“?”,刷新红框3区域,换成其他控件,这个怎么实现?
问题3: 红色框2 ,是四个tab ,点击每个标签,红框3 区域会显示不同的页面,这个怎么实现,
本人是emwin 小白,恳请大家指点,非常感谢

网友A:
1、使用WINDOW_CreateIndirect就行

2/3:使用按键自定义回调函数实现就行,可以实现各种效果,切换2处不同按钮时,显示不同窗口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使用WINDOW_CreateIndirect就行

2/3:使用按键自定义回调函数实现就行,可以实现各种效果,切换2处不 ...

1.如果使用WINDOW_CreateIndirect,那么最上面的蓝色条子怎么搞。还有会显示“欢迎宁。。。”,时间会即使跟新
2.“?”这个按钮不是 常用的button ,圆形的  怎么做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.如果使用WINDOW_CreateIndirect,那么最上面的蓝色条子怎么搞。还有会显示“欢迎宁。。。”,时间会即 ...

1、WM_PAINT消息里面更新就行。而文字可以用Text控件
2、二楼三楼已经回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