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GUI_DrawGradientH刚移植的emwin,showcolorbar显示有问题!

楼主(2019-05-16):
showcolorbar实验,调用渐变色API出问题。以前的按照V6的BSP移植的没问题。
后来移植的,用的便宜的16位SDRAM,LCD只连接了RGB565。就出现渐变色出问题。好像只要渐变过程短,就会出现分两截现象。

请问硬汉老师,该往那个方向找问题啊。一头雾水啊.

好像是颜色格式上的问题吧
当我使用这些函数时
        GUI_SetBkColor(GUI_BLACK);
        GUI_Clear();
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RED);
        GUI_DrawGradientRoundedH(0, 0, 99, 99, 25, 0x0000FF, 0x00FFFF);
        GUI_DrawRectEx(&Rect);
        GUI_DrawRoundedFrame(0, 110, 99, 210, 20, 10);
        GUI_FillRoundedRect( 120, 110, 219, 210, 20);

  GUI_DrawGradientH(0, 220, 480, 240, 0x0000FF, 0x00FFFF);
  GUI_DrawGradientH(0, 250, 479, 270, GUI_BLACK, 0x0000FF);

会出这种现象,从黑到红出现这种现象。

实际上的

实际上的

网友A:
可以在模拟器上面测试下,设置为16位色,看下实际效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在模拟器上面测试下,设置为16位色,看下实际效果。

模拟器上是好的呀,showcolorbar是参照的您的颜色部分demo,emwin部分也是一样的程序,移植过来就不行。我怀疑是不是关于stm32f429的LTDC或者DMA2D部分的出问题了,但是有找不到拿出了问题,一头雾水。。。模拟器咋设置16位啊,在LCDConf.c中吗?
//
// Color conversion
//
#define COLOR_CONVERSION GUICC_M565

//
// Display driver
//
#define DISPLAY_DRIVER GUIDRV_WIN32 //这个咋设置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在模拟器上面测试下,设置为16位色,看下实际效果。

GUI_SetColor(0x78+9);
GUI_FillRect(0, 250, 480, 270);
发现是黑的 按道理应该是红的中间色 我先试试LTDC的引脚是否能正常输出

楼主:
找到问题了。不是软件的问题,是在画原理图的时候 红色数据线 整体错了一位 导致R7没有输出 经过抢修 正常

网友:
谢谢告知最后的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