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横屏竖用

楼主(2019-05-16):
各位大佬:
由于考虑硬件成本,我们硬件部门将选择的显示屏幕,横屏竖用。
问题:
emwin  支持横屏竖用么 ?比如一个按钮控件 ,可以将他旋转90度么?
谢谢啦

网友:
屏不分横竖的,如果是TFT MCU屏你初始化的时候配置不一样而已。 RGB屏就改改打点函数

网友:
看看,应该对你有用

楼主:
非常感谢各位慷慨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