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GUIBuilder bmp 图片转化

楼主(2019-05-16):
各位大佬:
GUIBuilder  将很简单的bmp图片转化成数组 时间很长,而且数组过大,是什么原因?谢谢

网友A:
直接用BmpCvt小软件转换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用BmpCvt小软件转换就行。

大佬,您好,这个工具转换个小图片,生成的数组c文件要100多K ,很简单的图片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佬,您好,这个工具转换个小图片,生成的数组c文件要100多K ,很简单的图片

文件大,不是数据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