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是否可以设置为不响应触摸

楼主(2019-05-16):
如题,界面上有N个按钮,其中有几个不需要响应触摸,但触摸上去按钮还是会有弹起和按下的状态变化,是否有简单的设置让按钮不响应触摸,但是又不使用Disable函数。

网友A:
可以设置皮肤色,让按下和未按下的颜色一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设置皮肤色,让按下和未按下的颜色一样。

这样可以做,我是想看看有没有比这个还简单的办法,看来是没有了
并且界面上N个按钮是根据一张const结构体表自动创建的,位置,内容,颜色,图片,是否可获取焦点等都记录在表格里。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麻烦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样可以做,我是想看看有没有比这个还简单的办法,看来是没有了
并且界面上N个按钮是根据一张const ...

这方法也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