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按键压入FIFO函数bsp_PutKey不能在中断中调用吗

楼主(2019-05-16):
安福莱bsp文件中按键压入FIFO缓冲区函数如下,在中断中使用会工作异常,去掉这个函数异常消失,请问大佬这个函数可以在中断中调用吗?
void bsp_PutKey(uint8_t _KeyCode)
{
        s_tKey.Buf[s_tKey.Write] = _KeyCode;

        if (++s_tKey.Write  >= KEY_FIFO_SIZ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_tKey.Write = 0;
        }
}

网友A:
回帖奖励 +5 个金币

可以的,裸机例子的这个函数都是在滴答中断里面做的扫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裸机例子的这个函数都是在滴答中断里面做的扫描

那应该是我程序处理逻辑有些问题,有空再查查看

楼主:
复查程序,是调用函数后程序逻辑处理出现混乱导致,结帖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复查程序,是调用函数后程序逻辑处理出现混乱导致,结帖。

谢谢告知最后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