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数据传输及抓包软件问题

楼主(2019-05-16):
USB的每次传输事物都由主机发起,为什么用USB抓包软件看不到串口调试助手的IN事务请求(USB口接CH340转串口接下位机,下位机串口不发数据的情况)?

我的理解是,只要打开串口调试助手,通过USB抓包软件就应该一直存在IN事务的请求。
但实际却是只有在下位机串口发送数据的时候才能检测到IN事务(在抓包软件里看到)。

难道是底层的驱动一直在做?只是抓包软件获取不到?没有USB分析仪,没去验证自己的想法。
希望大侠解答下疑惑。

网友A:
使用这个软件USBlyzer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这个软件USBlyzer试试

您好,我用的抓包软件就是USBlyzer。抓取不到。只有从机发送数据的时候才能看到IN事务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您好,我用的抓包软件就是USBlyzer。抓取不到。只有从机发送数据的时候才能看到IN事务。

这样的话,有必要整个USB逻辑分析仪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的话,有必要整个USB逻辑分析仪了。

卖的太贵了,买不起

网友(2019-12-08):
你可以试试wireshark抓包,它可以解析数据包,但是你安装在电脑上会捕获非常的其他USB设备包,比如键盘和鼠标的数据包,你可以先观察一下你的设备地址,或者打开抓包后再插拔一下USB,然后不要插拔USB,在命令栏中输入过滤命令,比如主机枚举过程中输出的包,源是主机,就是USB.SRC=="host"。回车,然后再查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