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厉害了,H7配合RL-TCPnet V7.X终于可达到92Mbps文件传输速度了

楼主(2019-05-17):
原因竟然是因为我渣渣的100M路由器造成的,不使用它,直接跟电脑直连,基本可达99%的网络带宽。

实际测试434664982字节电影文件,耗时36秒传输完毕。

实时测试:
基本可达99%的网络带宽使用率。

楼主:
后面有必要换个千兆路由器了。

网友:
毁三观了,哈哈

网友A:
没想到这么强悍,不知mcu这时利用率有多少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后面有必要换个千兆路由器了。

你更换一个千兆漏油器,那单片机上接的 网络芯片最多也就是 100M 的带宽吧,你更换了估计也没有太多的提升吧 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更换一个千兆漏油器,那单片机上接的 网络芯片最多也就是 100M 的带宽吧,你更换了估计也没有太多的提 ...

对,主要是带宽大了以后,手机电脑等多个设备也在访问路由器时,不至于影响我测试,要不每次拔网线有点麻烦。

网友C:
那您这次i的测试还是基于上次的1.4.0的库吗?上次速度达不到就是因为路由器的原因吧

网友D:
换千兆交换机吧,网管型的,方便抓包

网友E:
这个厉害了。
我之前用LWIP+IPERF 2.0做性能测试,用STM32H7+LWIP做server,可以跑到94Mbps,做client时只能跑到75Mbps左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想到这么强悍,不知mcu这时利用率有多少。

47%-48%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您这次i的测试还是基于上次的1.4.0的库吗?上次速度达不到就是因为路由器的原因吧

是我电脑的问题,今天找到一些眉目,将我的电脑进入一次待机模式,然后退出就好用了,基本带上我这个路由器也有个75Mbps的速度,直连基本有98Mbps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换千兆交换机吧,网管型的,方便抓包

对,很有必要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厉害了。
我之前用LWIP+IPERF 2.0做性能测试,用STM32H7+LWIP做server,可以跑到94Mbps,做client时只 ...

找了个好用的软件测试,基本有98-99Mbps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