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直接用Builder工具生成的带位图界面显示异常

楼主(2019-05-17):
我用Builder做了一个带显示位图的界面,图片大小48*130。硬件平台是STM32f103VET6,emwin版本5.32,裸机跑的。在仿真工具上可以跑起来,移植到STM32就不行,屏幕显示桌面很快就黑屏了,但是程序没有崩掉,定时器还在工作。会是什么问题呢

楼主:
是不是因为分配的内存太小了......
#define USE_EXRAM  0//不使用外部RAM
//设置EMWIN内存大小
#define GUI_NUMBYTES  (30*1024)//512KFlash 、64kSRAM

网友A:
贴下你的emWin部分完整程序,仅看emWin部分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贴下你的emWin部分完整程序,仅看emWin部分就行。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& Co. KG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C-file generated by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.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Compiled Oct  8 2015, 11:59: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(c) 2015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& Co. KG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Internet: www.segger.com  Support: support@segger.com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)
// USER END

#include "DIALOG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Defines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#define ID_FRAMEWIN_0 (GUI_ID_USER + 0x00)
#define ID_BUTTON_0 (GUI_ID_USER + 0x01)
#define ID_IMAGE_0 (GUI_ID_USER + 0x03)

#define ID_IMAGE_0_IMAGE_0 0x00
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)
// USER END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Static data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_acImage_0, "E:\Project_TFT\02-ProgramDesign\02-STM32F103VET6\09-EmWin\Bmp\BMP\HBO.bmp", ID_IMAGE_0_IMAGE_0
*/
static const U8 _acImage_0[20022] = {//////////省略///////
};
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)
// USER END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_aDialogCreate
*/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[] = {
  { FRAMEWIN_CreateIndirect, "Framewin", ID_FRAMEWIN_0, 0, -5, 800, 480, 0, 0x0, 0 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Button", ID_BUTTON_0, 0, 0, 80, 20, 0, 0x0, 0 },
  { IMAGE_CreateIndirect, "Image", ID_IMAGE_0, 14, 34, 140, 50, 0, 0, 0 },
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)
  // USER END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Static code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_GetImageById
*/
static const void * _GetImageById(U32 Id, U32 * pSize) {
  switch (Id) {
  case ID_IMAGE_0_IMAGE_0:
    *pSize = sizeof(_acImage_0);
    return (const void *)_acImage_0;
  }
  return NULL;
}
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)
// USER END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_cbDialog
*/
static void _cbDialog(WM_MESSAGE * pMsg) {
  const void * pData;
  WM_HWIN      hItem;
  U32          FileSize;
  int          NCode;
  int          Id;
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)
  // USER END

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case WM_INIT_DIALOG:
    //
    // Initialization of 'Image'
    //
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IMAGE_0);
    pData = _GetImageById(ID_IMAGE_0_IMAGE_0, &FileSize);
    IMAGE_SetBMP(hItem, pData, FileSize);
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)
    // USER END
    break;
  case WM_NOTIFY_PARENT:
    Id   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
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
    switch(Id) {
    case ID_BUTTON_0: // Notifications sent by 'Button'
      switch(NCode) {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)
      // USER END
      }
      break;
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)
    // USER END
    }
    break;
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)
  // USER END
  default:
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break;
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Public code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CreateFramewin
*/
WM_HWIN CreateFramewin(void);
WM_HWIN CreateFramewin(void) {
  WM_HWIN hWin;

  hWin = 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Create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), _cbDialog, WM_HBKWIN, 0, 0);
  return hWin;
}
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public code)
// USER END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End of file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ButtonUse_Demo(void)
{
        WM_HWIN hWin;
        hWin=CreateFramewin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UI_Delay(100);
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End of file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楼主:
上面是builder生成的代码片段,麻烦硬汉大哥看看

楼主:
    RCC_AHBPeriphClockCmd(RCC_AHBPeriph_CRC,ENABLE);//使能CRC时钟,否则STemWin不能使用

          GUI_Init(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Use_Demo();

这是主函数调用

楼主:
为了验证是不是内存不足导致现实位图,我另外根据教程搞了一个单独显示位图的程序,程序一开始也是现实底色后(蓝色)黑屏
void emwindemo_task(void)
{

        int Xmag,Ymag;  //缩放因子,单位 千分之
GUI_CURSOR_Show();
draw_bitmap(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Xmag += 100;
                Ymag += 100;
                if(Xmag>=2000)Xmag = 100;
                if(Ymag>=2000)Ymag = 100;
                zoom_bitmap(Xmag,Ymag); //绘制缩放的位图
                GUI_Delay(500);
        }
}

程序是参考别人的的,不知道GUI_CURSOR_Show();是什么意思,就把这个屏蔽掉了,程序变成了下面这样,神奇的事情发生了,位图可以显示了。。。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
作为新手,刚实习就独立上手项目,遇到好多问题,到处碰壁,好不容易把底层都搞好了,刚搞GUI就困住了,难受啊)
void emwindemo_task(void)
{

        int Xmag,Ymag;  //缩放因子,单位 千分之
//        GUI_CURSOR_Show();
//        draw_bitmap(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Xmag += 100;
                Ymag += 100;
                if(Xmag>=2000)Xmag = 100;
                if(Ymag>=2000)Ymag = 100;
                zoom_bitmap(Xmag,Ymag); //绘制缩放的位图
                GUI_Delay(500);
        }
}

网友A:
将你二楼的完整测试文件上传下,我给你在我们板子上测试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将你二楼的完整测试文件上传下,我给你在我们板子上测试下

麻烦大佬了

04-demo103-Test BUTTON.rar

网友A:
测试了,可以正常显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测试了,可以正常显示

谢谢大佬的帮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