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FreeRTOS动态改变时间片大小

楼主(2019-05-17):
想请问一下,FreeRTOS里在宏定义处有一个设置时间片大小的宏,那可以在其他代码中修改宏的值,改变时间片大小吗
现在我想做的是调度算法的优化,在同优先级调度的情况下,如果任务最后的截止时间小于时间片大小,就改变时间片的值,使任务直接运行完成。
现在对底层还不了解,好多东西弄不出来,挺着急的,有熟悉的嵌友可以提供一下帮助吗,谢谢了。

网友A:
FreeRTOS不支持
FreeRTOS虽然支持时间片调度,但是不支持时间片个数的设置,可以理解为仅支持1个时间片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1135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reeRTOS不支持
FreeRTOS虽然支持时间片调度,但是不支持时间片个数的设置,可以理解为仅支持1个时间片
h ...

谢谢,现在我做的是调度算法的优化,这个不行的话,如果你了解可以推荐一些其他的优化策略给我吗,现在挺着急的,刚刚学FreeRTOS,做的是调度算法的优化,感觉现在能力有限,完成不了毕设任务,马上就要提交了,内心好煎熬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,现在我做的是调度算法的优化,这个不行的话,如果你了解可以推荐一些其他的优化策略给我吗,现在挺 ...

你这个是的研究方向稍有问题,执行时间小于时间片,你可以释放CPU权限的。无需修改时间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是的研究方向稍有问题,执行时间小于时间片,你可以释放CPU权限的。无需修改时间片。

这个我暂时还不太了解,就是如果任务截止时间小于时间片,可以继续执行该任务吗,这个阶段不执行任务切换,减少切换的损耗,这个可行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是的研究方向稍有问题,执行时间小于时间片,你可以释放CPU权限的。无需修改时间片。

请问如何使任务继续执行,而不发生时间片调度切换,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如何使任务继续执行,而不发生时间片调度切换,谢谢

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毕设主题方向是不是确定就是这个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毕设主题方向是不是确定就是这个了。

现在毕设主要是弄FreeRTOS调度算法的优化,是已经确定了,感觉自己能力有限,对底层也不太了解,也想不出具体要优化一些啥的,挺着急的,马上也快要交了,特别难受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现在毕设主要是弄FreeRTOS调度算法的优化,是已经确定了,感觉自己能力有限,对底层也不太了解,也想不出 ...

时间片调度方向可以搞的东西少,不同写出东西来。别的方向倒是有一些可以研究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时间片调度方向可以搞的东西少,不同写出东西来。别的方向倒是有一些可以研究的。

现在也没什么时间了,就是刚好看到了一个时间片优化了,如今就是能起一些作用,稍微有一点提升就行,毕竟毕设这个任务要完成,好捉急啊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现在也没什么时间了,就是刚好看到了一个时间片优化了,如今就是能起一些作用,稍微有一点提升就行,毕竟 ...

刚好看到你就搞这个,稍微随意了些,这个方向没啥搞头。搞个低功耗都比这个有东西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刚好看到你就搞这个,稍微随意了些,这个方向没啥搞头。搞个低功耗都比这个有东西写

哎,可惜已经确定了,现在也没办法了,当初也根本不知道的,现在只能自己瞎折磨了,,就是希望随便能完成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