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 按钮皮肤设置

楼主(2019-05-17):
想要按钮的边框的线条粗一些能设置吗

网友:
可以设置吧,在按钮外框画个矩形框,线条设置粗点,不就能实现了?

网友:
个人感觉,图标效果,还不如用ps做好了再贴图省事,用代码做复杂特效挺不容易的

网友A:
这个是聚焦边框,就这么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聚焦边框,就这么宽。

皮肤设置也没有设置按钮外框线条的选项啊

网友:
设置自定义回调函数, 自己绘制即可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皮肤设置也没有设置按钮外框线条的选项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