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NUCLEO-H743ZI] CAN回环模式有数据无波形

楼主(2019-05-17):
用NUCLEO-H743ZI这个开发板做个FDCAN测试,使用的是743I-EVAL板上的例程。例程能通过测试,有数据接收。但是呢,在CAN_TX管脚上用示波器没有看到波形。
EVAL板上用的是PA11/PA12这对管脚,我把NUCLEO板上的SB122/123电阻拆了,应该是可以正常使用PA11/12这对管脚做CAN_RX/TX的吧。
而且,用PD0/PD1也试过,也是没有检测到波形

网友A:
Loopback是回环测试,内部TX和RX短路,外部管脚当然测不到波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oopback是回环测试,内部TX和RX短路,外部管脚当然测不到波形。

使用的是这种外部回环模式,在TX管脚上应该是有波形的

楼主:
原来是有波形的,测试的时间没对上,错过了发送

网友:
我记得FDCAN只有外部环回和内部环回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原来是有波形的,测试的时间没对上,错过了发送

你得整个触发模式测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得整个触发模式测试

现在测到了波形。
是搞错了那个例程的流程。例程的流程是上电运行就发送了,然后等待按键按下后,就读取发送的数据,再对数据进行比较判断。
然后开始我一直是在用示波器测试按键后那段时间的管脚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现在测到了波形。
是搞错了那个例程的流程。例程的流程是上电运行就发送了,然后等待按键按下后,就读取 ...

原来如此。

楼主:
当把回环模式设置成正常模式时,其他配置都不变。怎么TX管脚上只有几个起始脉冲呢,没有数据波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当把回环模式设置成正常模式时,其他配置都不变。怎么TX管脚上只有几个起始脉冲呢,没有数据波形

CAN得形成2个及以上网络才能输出正常的数据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