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FreeRTOS使任务执行指定时间后停止运行

楼主(2019-05-17):
怎么使任务精确执行指定的时间,比如200ms后停止运行,请问嵌友们这个如何具体实现,挺着急的,谢谢!

网友A:
弄个定时器任务,你自己的任务开始运行时启动定时器任务,设定时间200ms,定时器回调函数中挂起你自己的任务并关闭定时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弄个定时器任务,你自己的任务开始运行时启动定时器任务,设定时间200ms,定时器回调函数中挂起你自己的任 ...

OK,我尝试去弄弄,现在暂时也不是太懂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弄个定时器任务,你自己的任务开始运行时启动定时器任务,设定时间200ms,定时器回调函数中挂起你自己的任 ...

你好,我想在问问,就是任务要真正运行200ms ,不是定时器到了200ms 后就停止,期间可能有时间片切换,任务暂停,如果定时器200ms ,实际其实没有运行200ms,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想在问问,就是任务要真正运行200ms ,不是定时器到了200ms 后就停止,期间可能有时间片切换,任 ...

有相对延迟的,还行,任务抖动小一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相对延迟的,还行,任务抖动小一些。

其实我的意思是让一个任务执行200ms ,就是取得cpu的时间为200ms ,不是系统总时间的200ms ,就是如果时间片为1ms,的话,需要切换进去执行200次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其实我的意思是让一个任务执行200ms ,就是取得cpu的时间为200ms ,不是系统总时间的200ms ,就是如果时间 ...

不用管,无需补偿。重要的任务设置高优先级,尽量减小任务抖动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