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体验H7使用RL-TCPnet V7.X实现全程98-99Mbps的极限文件传输速度,CPU利用率47% - 48%

楼主(2019-05-18):
专门找了个专业些的测试小软件,非常不错。

全程98Mbps - 99Mbps的传输速度:
转成MB/S测试:

测试CPU利用率效果,刚开始0.3%左右:

运行起来后,动态效果:

网友:
这个有点厉害了。

网友:
NB到没朋友!,太厉害了!

网友:
一直在等TCPNET。

网友:
感觉我要抛弃LWIP

网友A:
太厉害了,硬汉哥什么时候发布教程啊

网友:
下一版使用tcpnet,,如果领导同意的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太厉害了,硬汉哥什么时候发布教程啊

下个月发模板例程。

网友B:
老大,这里指的是接收数据不做任何处理是吗?我测试发现这个调试工具中的 选项 中“每次发生数据块长度”越大,发生速度越快,那么这个配置设置多少测试出来的速度是比较合理的呢?我设置655360字节后,使用GD单片机主频120MHz测试能达到近40mbps。感觉我自己的这个测试有点虚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老大,这里指的是接收数据不做任何处理是吗?我测试发现这个调试工具中的 选项 中“每次发生数据块长度”越 ...

网友C:
网络接口用MII还是RMIIA啊?RMII会不会影响网速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网络接口用MII还是RMIIA啊?RMII会不会影响网速啊?

RMII,不影响

网友C:
用的是片内MAC吗?什么PHY?MDK V5的RL-TCPnet在哪个文件里面啊?是不是该名字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的是片内MAC吗?什么PHY?MDK V5的RL-TCPnet在哪个文件里面啊?是不是该名字了?

在MDK安装目录里面,叫network

网友(2019-06-18):
等待测试例程。。。

网友D:
RL-TCPnet V7.X能移植到GCC上编译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RL-TCPnet V7.X能移植到GCC上编译不?

不支持GCC,只支持AC5和AC6

网友C:
我把MDK5.27自带的BSD_Server例程(RTX5 ,RL-TCPnet7.10,ST库是1.40(DFP2.3))移植到STM32H750VB(例程是STM32H743I_EVAL),主要是修改了ETH有关的IO引脚,去掉与网络无关的部分。可以跑通,但是速度上不来与楼主差距很大啊?只有22Mbit/S,有时只有12Mbit/S,ping要26ms。Cache开与不开差不多。请问影响速度有哪些点啊?第一次用RTX5和RL-TCPnet,麻烦大家给点思路啊?
    retv = listen (sock, 1);
    if (retv < 0) {
      closesocket (sock);
      continue;
    }
      sd = accept (sock, NULL, NULL);
      closesocket (sock);
                rx_count = 0;
    while (1) {
      retv = recv (sd, tcp_rx_buf, sizeof (tcp_rx_buf)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x_count += retv;
      if (retv <= 0) {
        break;
      }
      HAL_GPIO_TogglePin(LED1_GPIO_Port,LED1_Pin);
    }
    closesocket (sd);
  }

tcp任务基本没修改,只是每次收到数据反转LED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把MDK5.27自带的BSD_Server例程(RTX5 ,RL-TCPnet7.10,ST库是1.40(DFP2.3))移植到STM32H750VB(例程是 ...

多试试。

网友:
昨天反复试了一天,楼主给个大概方向呗

网友C:
楼主你的接收窗口(TCP_RECEIVE_WIN_SIZE) 设多大啊?我发现这个对速度影响很大啊

网友(2019-10-08)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你的接收窗口(TCP_RECEIVE_WIN_SIZE) 设多大啊?我发现这个对速度影响很大啊

你的代码跑通了吗?

网友E(2021-05-16):
求助一下!!RL-TCPnet的传输速度跟哪些参数有关系啊?移植到我的项目中后,速度只有3.2Mbps,怀疑是移植过程中出了问题,但是能够读取phy的id,模式也是100M和全双工,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求助一下!!RL-TCPnet的传输速度跟哪些参数有关系啊?移植到我的项目中后,速度只有3.2Mbps,怀疑是移植过 ...

如何测试的速度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何测试的速度。

用任务管理器-》性能-》以太网,来查看的网速;(我只打开了以太网的接口,WIFI哪些都关闭了),补充:PHY用的是DP83848C,H743IITx的板子,直接用RTE环境生成的代码。

网友F:
请问接受速度的极限如何来测比较好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请问接受速度的极限如何来测比较好啊

发送超大的电影文件或者软件之类的即可。

网友G(2021-08-10):
我的是STM32H7+DP83848+LWIP,电脑SERVER 发送到H7的速率只有450KB/s,我感觉这个速度是10M,但是看了调试视图的ETH寄存器配置是100M,DP83848没有做任何配置,不知道哪里的原因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的是STM32H7+DP83848+LWIP,电脑SERVER 发送到H7的速率只有450KB/s,我感觉这个速度是10M,但是看了调试 ...

上传工程看下,方便的话,直接上传到百度云即可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上传工程看下,方便的话,直接上传到百度云即可。
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T8ECOG6yY72CXEBM4E2QCQ
提取码:5rab

网友G:
引用 网友G: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T8ECOG6yY72CXEBM4E2QCQ
提取码:5rab

版主测出网速来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版主测出网速来了吗?

看了,没找到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了,没找到问题。

非常感谢,我也没找到问题。

网友H(2021-11-23):
TCP 的数据链路层最大数据只有1500左右字节吧,这里设置这么多,要丢包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TCP 的数据链路层最大数据只有1500左右字节吧,这里设置这么多,要丢包的吧

超过一帧最大值分包传输。

网友I:
硬汉哥,这个cpu使用率是怎么加进去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硬汉哥,这个cpu使用率是怎么加进去的

简单些可以此贴方案

RTX5的各个任务利用率统计功能也不错,不过要借助Event Recorder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3694&fromuid=58

网友J(2022-11-03):
大佬,这个是什么软件?有没有下载方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大佬,这个是什么软件?有没有下载方式?

非常不错的各种网卡测试小工具Bandwidth monitor绿色版(2019-05-21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3766&fromuid=58

网友(2024-09-04):
这个真的NB

网友K(2024-10-25):
引用 楼主:
下个月发模板例程。

eric,我的测试结果和网络有关,连接在百兆网口速度只有40Mbps,连接在千兆网口速度可以到90Mbps以上,这是为啥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eric,我的测试结果和网络有关,连接在百兆网口速度只有40Mbps,连接在千兆网口速度可以到90Mbps以上,这 ...

可能你的百兆网卡设置问题,我早期遇到过的一个情况下是电脑进入一次睡眠,然后唤醒后试试。也许就正常了。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可能你的百兆网卡设置问题,我早期遇到过的一个情况下是电脑进入一次睡眠,然后唤醒后试试。也许就正常了 ...

我也没设置什么啊,有点说不通,和网线也有关系
我使用的是USB转网口
1. 使用百兆的,电脑上识别为百兆网卡,然后速度就只有40Mbps
2. 使用千兆的,电脑上识别为千兆网卡,然后速度就是90Mbps以上
这两种情况我用wireshark抓包看了一下:
1. 使用百兆网卡的时候,是三包数据(1440Bytes)一个确认,但是确认时间长
2. 使用千兆网卡的时候,是二包数据(1440Bytes)一个确认,但是确认时间很短
就是这里造成了速度的差异,很不理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我也没设置什么啊,有点说不通,和网线也有关系
我使用的是USB转网口
1. 使用百兆的,电脑上识别为百兆 ...

那有必要找个带百兆网卡的电脑测试下,或者直接两个板子之间测试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