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FreeRTOS任务切换时获取系统时间并删除任务

楼主(2019-05-18):
在时间片调度的时候,满足相同优先级的列表中还有其他列表项,就会执行切换,如图
我想在切换前通过xTaskGetTickCount获取系统时钟节拍,并删除该任务,请问各位嵌友这个如何实现,谢谢!

网友A:
不用删除,将xSwitchRequired设置为FALSE

话说,你的这个毕设的确是没有研究价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用删除,将xSwitchRequired设置为FALSE

话说,你的这个毕设的确是没有研究价值。

其实我想在任务执行的最后一个时间片保持继续执行,然后执行完这个时间片就删除任务,就是想让任务执行指定时间片,最后几个时间片不切换,直接继续运行,最后一个的时候删除任务,请问这个如何实现啊,现在确实没有了研究价值,就是想至少完成一下毕业设计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其实我想在任务执行的最后一个时间片保持继续执行,然后执行完这个时间片就删除任务,就是想让任务执行指 ...

完成毕设就瞎写呗,现在谁会认真看你写的是啥?搞这个没啥意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完成毕设就瞎写呗,现在谁会认真看你写的是啥?搞这个没啥意思

这样的啊,那不会太要紧吧,感觉查重应该好难过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样的啊,那不会太要紧吧,感觉查重应该好难过。

查重你自己写的就不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