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TCPnet V7.X] RL-TCPnet V7.X网线插拔处理简单易用

楼主(2019-05-20):
插拔主要分为三种情况:
1、上电前,网线还没有插入,新版已经对此进行了支持。
2、服务器模式使用时,检测到断开网线了,重新监听即可
3、客户端模式时,检测到重新连接上,要重新做连接。

楼主:
网线插拔的专用标志函数:

void netETH_Notify (uint32_t if_num, netETH_Event event, uint32_t val) {
  NET_ETH_LINK_INFO *info;

  switch (event) {
    case netETH_LinkDown:
      printf ("Link is down\n");
      break;
    case netETH_LinkUp:
      printf ("Link is up\n");
      info = (NET_ETH_LINK_INFO *)&val;
      switch (info->speed) {
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printf ("10 MBit\n");
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printf ("100 MBit\n");
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printf ("1 GBit\n");
          break;
      }
      switch (info->duplex) {
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printf ("Half duplex\n");
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printf ("Full duplex\n");
          break;
      }
      break;
    case netETH_Wakeup:
      printf ("Wakeup frame received\n");
      break;
    case netETH_TimerAlarm:
      printf ("Timer alarm\n");
      break;
  }
}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网线插拔的专用标志函数:

我在新版network里面,没看到这段程序啊,这是在你哪个版本的程序里中了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在新版network里面,没看到这段程序啊,这是在你哪个版本的程序里中了。。

help文档里面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