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请问下,FreeRTOS 的 系统栈,能否搞到 外部 SDRAM 里面,如果长时间运行稳定不 ?

楼主(2019-05-18):
请问下,FreeRTOS 的 系统栈,能否搞到 外部 SDRAM 里面,如果长时间运行稳定不 ?
mpu 改如何配置 ?

网友A:
不要搞到外部,太影响性能了。

稳定性由你SDRAM的稳定性决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要搞到外部,太影响性能了。

稳定性由你SDRAM的稳定性决定

看来外部 还是有些 不够完美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