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 饼状进度显示

楼主(2019-05-20):
各位大佬
        如图所示,在程序跑的过程中,实时显示程序进度,以%0-100% 显示在饼状图,
请问在emwin 上有什么比较好的实现思路?
谢谢各位。

网友:
【分享】低内存用KNOB实现一个环形触控滑块。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3263&fromuid=58

KNOB控件实现环形触控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0614&fromuid=58

楼主:
很不错,但是我在模拟器上跑了下 ,是静止的环形,如何动起来,看了下代码,也没找到思路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很不错,但是我在模拟器上跑了下 ,是静止的环形,如何动起来,看了下代码,也没找到思路

根据他们的绘制方法,做动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根据他们的绘制方法,做动态

这里历程时通过鼠标来控制 流程进入WM_PAINT,来更新KNOB。我现在想通过时间来触发来修改KNOB。请问 大侠说的 “做动态”,能够详细一些,多谢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里历程时通过鼠标来控制 流程进入WM_PAINT,来更新KNOB。我现在想通过时间来触发来修改KNOB。请问 大侠 ...

用一个定时器触发,使用KNOB_SetValue(...)改数值就可以了,如果没记错API名字的话,原理是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