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dit控件汉字显示问题

楼主(2019-05-20):
使用两个edit框,同样设置,将第一个edit控件中中文文本显示到第二个edit控件中,无法显示,代码如下,请高手指点
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EDIT_0);
    EDIT_SetTextMode(hItem);
    EDIT_SetFont(hItem, (GUI_FONT *)&UNI_16m16);
    EDIT_SetText(hItem, edit0_text);
    EDIT_SetTextAlign(hItem, GUI_TA_LEFT | GUI_TA_VCENTER);
    //
    // Initialization of 'age'
    //
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EDIT_1);
    EDIT_SetTextMode(hItem);
    //EDIT_SetMaxLen(hItem, 3);
    EDIT_SetFont(hItem, (GUI_FONT *)&UNI_16m16);
    EDIT_SetText(hItem, edit1_text);
    EDIT_SetTextAlign(hItem, GUI_TA_LEFT | GUI_TA_VCENTER);

在文本改变后将第一个文本框中的内容显示到第二个文本框中,英文字符可以,汉字不行。
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:
        EDIT_GetText(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EDIT_0), &edit0_text[0], sizeof(edit0_text));
        EDIT_SetText(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EDIT_1),&edit0_text[0]);
        break;

网友:
看着没什么问题,发个稍完整的测试代码,我在模拟器上走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