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JPEG] H7的硬件JPEG再优化,方便emWin使用

楼主(2019-05-21):
之前V7用户手册配套的例子不是一次性全部加载进来,全部输出方式,准备修改下

方便emWin里面以最快的方式运行

网友A:
官方例子好像没有做这方面的优化,好像只搞个多缓冲的几个基本函数,颜色转换和混合……什么都没做。测试了下还没有F7快,F7 九千多万,H7竟然才七千万多一丢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官方例子好像没有做这方面的优化,好像只搞个多缓冲的几个基本函数,颜色转换和混合……什么都没做。测试了 ...

STM32H7的emWin驱动性能测试,刷色块1.5-1.6亿点每秒,刷8bpp/16bpp位图8000万左右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3727&fromuid=58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STM32H7的emWin驱动性能测试,刷色块1.5-1.6亿点每秒,刷8bpp/16bpp位图8000万左右
http://forum.armfly ...

我用的是16bit sdram,不知道到时用老大的底层驱动能否搞到1.3亿?之前用F4可以飙到七千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用的是16bit sdram,不知道到时用老大的底层驱动能否搞到1.3亿?之前用F4可以飙到近七千万。

16BIT不行,性能捉急,就是要比32bit差出一半。

F4,F7和H7的DMA2D填充色块性能基本没有区别,因为SDRAM的速度都是100MHz左右,这是个瓶颈。

只有需要大量运算,图形变换的场合,H7才能发挥威力,比如这个帖子:

H7虚拟720p分辨率远程操作,性能媲美电脑端直接操作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3782&fromuid=58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16BIT不行,性能捉急,就是要比32bit差出一半。

F4,F7和H7的DMA2D填充色块性能基本没有区别,因为SDR ...

我这个sdram最大支持166M,如果不使用HCLK3时钟源。是否可以突破这个瓶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这个sdram最大支持166M,如果不使用HCLK3时钟源。是否可以突破这个瓶颈。

不行,我试过,也许单独使用可以做一定程度的超频,但是多个外设,如CPU和LTDC等都访问SDRAM就会异常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行,我试过,也许单独使用可以做一定程度的超频,但是多个外设,如CPU和LTDC等都访问SDRAM就会异常。

是这个样子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