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 文件列表显示问题

楼主(2019-05-21):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[] =
{
    { WINDOW_CreateIndirect, "Window", ID_FRAMEWIN_0,  1,   3,   XSIZE_PHYS, YSIZE_PHYS, 0, 0x0,  0 },
    。。。。。
}

按如图一个按钮,在按钮回调函数中调用 LISTVIEW_CreateEx,父窗口为WINDOW, 结果入下图。

我想的效果是这样:

不知到怎么回事?

网友A:
那个是正常的,那个是异常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个是正常的,那个是异常的

图1

图2

图2 是我想要的效果,我自己得到的是图1

网友A:
上代码,仅emWin部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代码,仅emWin部分

我说错了,图1 是我想要的效果,图2 是我的自己代码生成的。图2 的代码如下
   CallbackButtonDataManage
{

       LISTVIEW_CreateEx(x,y,len,Wide, hParent, WM_CF_SHOW, 0, GUI_ID_LISTVIEW0);
}
void maintask()
{
     ......
       WM_SetCallback(buttonDataManage, CallbackButtonDataManage);
........
}
单击一个按钮,调用按钮回调函数CallbackButtonDataManage,产生如图2的效果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说错了,图1 是我想要的效果,图2 是我的自己代码生成的。图2 的代码如下
   CallbackButtonDataManag ...

这代码,怎么让坛友帮你。。。

楼主:
void  DataMngInitLevel0(WM_HWIN hParent)
{
    WidGetLocationLayout *pLayout = &g_hLevel0Layout[0];
   g_hDataMngLevel0ListWiew = LISTVIEW_CreateEx(pLayout->layoutX,pLayout->layoutY,pLayout->layoutLen,pLayout->layoutWide, hParent, WM_CF_SHOW, 0, GUI_ID_LISTVIEW0);
}
static void CallbackButtonDataManage(WM_MESSAGE* pMsg)
{
    uint32_t     notiCode;
    uint32_t     id;
    uint32_t     curGui;

    switch (pMsg->MsgId)
    {
    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    if(BUTTON_IsPressed(pMsg->hWin)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。。。。。

                DataMngInitLevel0(g_hWinRegin1);
                。。。。。。。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}
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BUTTON_Callback(pMsg);

    }
}

//从这里开始
void MainScreen(WM_HWIN hWinParent)
{
        ......
   buttonDataManage = BUTTON_CreateEx(HOME_SCREEN_BUTTON_DATA_MANAGE_X, HOME_SCREEN_BUTTON_DATA_MANAGE_Y, HOME_SCREEN_BUTTON_DATA_MANAGE_LEN,HOME_SCREEN_BUTTON_DATA_MANAGE_WIDE, hWinParent, WM_CF_SHOW, 0,GUI_ID_BUTTON3);
    BUTTON_SetText(buttonDataManage,"Data manage" );
    WM_SetCallback(buttonDataManage, CallbackButtonDataManage);    /*regin 1 相关控件初始化 */
    g_hWinRegin1= WINDOW_CreateEx(HOME_SCREEN_REGION1_X,HOME_SCREEN_REGION1_Y, HOME_SCREEN_REGION1_LEN,HOME_SCREEN_REGION1_WIDE, hWinParent, WM_CF_SHOW, 0, 0, 0);
    WINDOW_SetBkColor(g_hWinRegin1, GUI_WHITE);
    ......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