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emWin的裁减问题

楼主(2019-05-21):
想问一下大佬,emWin怎么裁减才能减少ROM占用,我发现我更改GUIConf.h中的参数,并没有影响编译后的大小,一直都是 30多KB,我看官方手册里说没有窗口管理器的话 占用 10-25KB,我怎么才能裁减到 10KB?

网友A:
程序里面仅写1个GUI_Init,看看占用多少。然后对比创建一个对话框,占用多少,最后看map文件,是否区别出来了。

没区别的话,就没辙了,库的实现方式,部分宏定义配置已经失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程序里面仅写1个GUI_Init,看看占用多少。然后对比创建一个对话框,占用多少,最后看map文件,是否区别出来 ...

我把对话框功能都关闭了,只有一个GUI_Init。还是占了30多kb。我觉得应该是你说的部分宏定义配置已经失效了,我开启和关闭这些项都是一样的占用大小...

网友B:
在F429上emWin,ROM也要考虑这么紧张?
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F429上emWin,ROM也要考虑这么紧张?

不是APP程序,是IAP程序,运行时需要拷贝到112KB的SRAM1里运行,一共就112K,还有别的组件,所以有点吃紧....

网友B:
你现在做的IAP程序,跟官网的例子差别很大?
我的F105 IAP直接指定APP升级名字,logo图片、图标图片的名称升级(删掉官网可见、可选、升级错误字串提醒)。IAP 大概24KB,加上屏幕、按键、数码管的驱动、测试程序,错误码用数码管显示,最后IAP28KB。
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现在做的IAP程序,跟官网的例子差别很大?
我的F105 IAP直接指定APP升级名字,logo图片、图标图片的名称 ...

和官方例子不一样,emWin就占了30多KB,还有FatFs和uCOSIII,字体也占了不少,后来我又优化了下,一共90KB...

网友(2020-06-18):
IAP 自己定个简单UI 都用不到 4K

网友:
为了使用其中10%左右的功能,牺牲了90%的rom空间,得不偿失,建议自己做个简单的gui

网友:
这个我也试过了,没办法。。。。emwin只显示字符也要30KB。 后来,我才用RA8875直接显示字符的方式,大约10KB,就可以在app中驱动tft显示字符提示信息了。

网友(2024-12-19):
项目里面可能有2个GUIConf.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