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关于429显示方案的问题。

楼主(2019-05-21):
硬件:429 + SDRAM + NAND + RGB LCD
项目目标:显示仪表界面,并不需要太花哨。
方案:1、将界面绘制成图片存在NAND FLASH中,通过刷图片进行显示。需要学习的技术:USB + FATFS + 图片解码。
         2、使用GUI库进行绘制。需要学习的技术:GUI。

这两个方案哪个在易学+可扩展性(后期根据项目增加显示界面更方便)有优势呢?另外,方案2可以把NAND FLASH省去吗?

网友A:
等待这个发布

【劲爆】SEGGER憋了一年的全新emWin AppWizard开发软件将在今年发布,大大加速界面开发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3657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等待这个发布

【劲爆】SEGGER憋了一年的全新emWin AppWizard开发软件将在今年发布,大大加速界面开发

老哥,炫酷不是重点啊,界面比较简单。现在是在选择方案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老哥,炫酷不是重点啊,界面比较简单。现在是在选择方案。

不是炫酷,是大大加速界面开发速度,你排版等各方面都方便了很多,等你手动排版对齐大量控件时,就知道里面的痛苦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炫酷,是大大加速界面开发速度,你排版等各方面都方便了很多,等你手动排版对齐大量控件时,就知道里 ...

是啊,现在一个朴素的界面也得不停的调整,极其痛苦!

网友B:
我觉得串口屏很适合你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串口屏很适合你用

最佳答案,可以结贴了。

网友:
串口屏用过一次,只止步于开发初期,因为机器干扰大,串口数据连校验都没有。数据出错厉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串口屏很适合你用

不行。我知道串口屏这个东西,体积和成本都是问题。

网友:
楼主,你说的方案2是那个

网友:
简单项目,用串口屏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