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求助,新手上路准备做一个键盘,遇到问题了

楼主(2019-05-21):
初步设想是点edit控件,会弹出数字键盘。
edit控件和键盘控件不在同一个界面,初始化创建两个界面,隐藏键盘控件。在程序中设计点到edit控件弹出键盘,不知为何,键盘弹不出来。下载文件为仿真文件,麻烦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

网友A:
仅发你做的emWin部分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仅发你做的emWin部分就行。

这是界面1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& Co. KG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C-file generated by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.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Compiled Oct  8 2015, 11:59: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(c) 2015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& Co. KG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Internet: www.segger.com  Support: support@segger.com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)
// USER END

#include "DIALOG.h"
#include "string.h"
#include "stdio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Defines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#define ID_FRAMEWIN_0 (GUI_ID_USER + 0x00)
#define ID_EDIT_0 (GUI_ID_USER + 0x01)
#define ID_EDIT_1 (GUI_ID_USER + 0x02)
#define ID_TEXT_0 (GUI_ID_USER + 0x04)
#define ID_TEXT_1 (GUI_ID_USER + 0x05)
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)
// USER END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Static data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)
// USER END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_aDialogCreate
*/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[] = {
  { FRAMEWIN_CreateIndirect, "Framewin", ID_FRAMEWIN_0, 1, 0, 800, 480, 0, 0x0, 0 },
  { EDIT_CreateIndirect, "Edit", ID_EDIT_0, 120, 30, 80, 20, 0, 0x64, 0 },
  { EDIT_CreateIndirect, "Edit", ID_EDIT_1, 120, 59, 80, 20, 0, 0x64, 0 },
  { TEXT_CreateIndirect, "NUM1", ID_TEXT_0, 77, 30, 34, 20, 0, 0x0, 0 },
  { TEXT_CreateIndirect, "NUM2", ID_TEXT_1, 75, 60, 32, 20, 0, 0x0, 0 },
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)
  // USER END
};
extern WM_HWIN hPage[4]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Static code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)
// USER END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_cbDialog
*/
static void _cbDialog(WM_MESSAGE * pMsg) {
  WM_HWIN hItem;
  int     NCode;
  int     Id;
        char ch[10];
        int x=666;
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)
  // USER END

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case WM_INIT_DIALOG://初始化消息,创建窗口/控件时有效,比如在这里设置一些控件的初始参数

    //
    // Initialization of 'Edit'
    //
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EDIT_0);
          sprintf(ch,"%d",(char*)x);
    EDIT_SetText(hItem, ch);
    //
    // Initialization of 'Edit'
    //
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EDIT_1);
    EDIT_SetText(hItem, "0");
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)
    // USER END
    break;
  case WM_NOTIFY_PARENT://操作触发消息处理(操作屏幕程序会跑到这里),比如点击按键、点击编辑框(任何的操作)等等......
    Id   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
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
    switch(Id) {
    case ID_EDIT_0: // Notifications sent by 'Edit'
      switch(NCode) {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//EDIT_0被选中显示键盘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HideWindow(hPage[0]);
                  WM_HideWindow(hPage[0]);
                  WM_ShowWindow(hPage[1]);
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          WM_HideWindow(hPage[0]);
                  WM_ShowWindow(hPage[1]);
                  WM_SetFocus(hPage[1]);
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)
      // USER END
      }
      break;
    case ID_EDIT_1: // Notifications sent by 'Edit'//点击编辑框,打开键盘
      switch(NCode) {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        //  WM_HideWindow(hPage[0]);
                  WM_ShowWindow(hPage[1]);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)
      // USER END
      }
      break;
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)
    // USER END
    }
    break;
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)
  // USER END
  default:
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break;
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Public code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CreateFramewin
*/
WM_HWIN CreateFramewin(void);
WM_HWIN CreateFramewin(void) {
  WM_HWIN hWin;

  hWin = 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Create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), _cbDialog, WM_HBKWIN, 0, 0);
  return hWin;
}
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public code)
// USER END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End of file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/void ButtonUse_Demo(void)
//{
//        WM_HWIN hWin;
//        hWin=CreateFramewin();
//        while(1)
//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GUI_Delay(100);

//        }
//}

这是界面2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& Co. KG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C-file generated by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GUI_Builder for emWin version 5.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Compiled Oct  8 2015, 11:59: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(c) 2015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& Co. KG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        Internet: www.segger.com  Support: support@segger.com       *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includes)
// USER END

#include "DIALOG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Defines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#define ID_FRAMEWIN_0 (GUI_ID_USER + 0x00)
#define ID_BUTTON_0 (GUI_ID_USER + 0x01)
#define ID_BUTTON_1 (GUI_ID_USER + 0x03)
#define ID_BUTTON_2 (GUI_ID_USER + 0x04)
#define ID_BUTTON_3 (GUI_ID_USER + 0x05)
#define ID_BUTTON_4 (GUI_ID_USER + 0x06)
#define ID_BUTTON_5 (GUI_ID_USER + 0x07)
#define ID_BUTTON_6 (GUI_ID_USER + 0x08)
#define ID_BUTTON_7 (GUI_ID_USER + 0x09)
#define ID_BUTTON_8 (GUI_ID_USER + 0x0A)
#define ID_BUTTON_9 (GUI_ID_USER + 0x0B)
#define ID_BUTTON_10 (GUI_ID_USER + 0x0C)
#define ID_BUTTON_11 (GUI_ID_USER + 0x0D)
#define ID_BUTTON_12 (GUI_ID_USER + 0x0E)
#define ID_EDIT_0 (GUI_ID_USER + 0x10)
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defines)
// USER END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Static data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data)
// USER END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_aDialogCreate
*/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[] = {
  { FRAMEWIN_CreateIndirect, "Framewin", ID_FRAMEWIN_0, 45, 15, 275, 166, 0, 0x0, 0 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ESC", ID_BUTTON_0, 5, 110, 60, 30, 0, 0x0, 0 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2", ID_BUTTON_1, 75, 4, 60, 30, 0, 0x0, 0 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1", ID_BUTTON_2, 5, 5, 60, 30, 0, 0x0, 0 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4", ID_BUTTON_3, 4, 40, 60, 30, 0, 0x0, 0 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Back", ID_BUTTON_4, 140, 109, 60, 30, 0, 0x0, 0 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7", ID_BUTTON_5, 5, 75, 60, 30, 0, 0x0, 0 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0", ID_BUTTON_6, 75, 109, 60, 30, 0, 0x0, 0 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5", ID_BUTTON_7, 75, 38, 60, 30, 0, 0x0, 0 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9", ID_BUTTON_8, 140, 72, 60, 30, 0, 0x0, 0 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3", ID_BUTTON_9, 140, 3, 60, 30, 0, 0x0, 0 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8", ID_BUTTON_10, 75, 74, 60, 30, 0, 0x0, 0 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Enter", ID_BUTTON_11, 204, 42, 55, 94, 0, 0x0, 0 },
  { BUTTON_CreateIndirect, "6", ID_BUTTON_12, 140, 38, 60, 30, 0, 0x0, 0 },
  { EDIT_CreateIndirect, "Edit", ID_EDIT_0, 210, 9, 52, 20, 0, 0x64, 0 },
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widgets)
  // USER END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Static code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
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static code)
extern WM_HWIN hPage[4];
char buff[20] = { "0" };
int j = 0;
// USER END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_cbDialog
*/
static void _cbDialog(WM_MESSAGE * pMsg) {
  WM_HWIN hItem;
  int     NCode;
  int     Id;
  int i;
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variables)
  // USER END

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case WM_INIT_DIALOG:
    //
    // Initialization of 'Edit'

          for (i = ID_BUTTON_0; i <= ID_BUTTON_12; i++)//禁止聚焦
  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Focussable(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), 0);
    //
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EDIT_0);
    EDIT_SetText(hItem, "0");
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widget initialization)

    // USER END
    break;
  case WM_NOTIFY_PARENT: //执行屏幕操作
    Id   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
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
    switch(Id) {
    case ID_BUTTON_0: // Notifications sent by 'ESC'
      switch(NCode) {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          WM_HideWindow(hPage[1]);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)
      // USER END
      }
      break;
    case ID_BUTTON_1: // Notifications sent by '2'
      switch(NCode) {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          BUTTON_GetText(pMsg->hWinSrc, &buff[j], sizeof(buff));
      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)
      // USER END
      }
      break;
    case ID_BUTTON_2: // Notifications sent by '1'
      switch(NCode) {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)
      // USER END
      }
      break;
    case ID_BUTTON_3: // Notifications sent by '4'
      switch(NCode) {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)
      // USER END
      }
      break;
    case ID_BUTTON_4: // Notifications sent by 'Back'
      switch(NCode) {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  memset(buff, 0, 10);  //清空数组
          GUI_SendKeyMsg(GUI_KEY_BACKSPACE, 1);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)
      // USER END
      }
      break;
    case ID_BUTTON_5: // Notifications sent by '7'
      switch(NCode) {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)
      // USER END
      }
      break;
    case ID_BUTTON_6: // Notifications sent by '0'
      switch(NCode) {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)
      // USER END
      }
      break;
    case ID_BUTTON_7: // Notifications sent by '5'
      switch(NCode) {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)
      // USER END
      }
      break;
    case ID_BUTTON_8: // Notifications sent by '9'
      switch(NCode) {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)
      // USER END
      }
      break;
    case ID_BUTTON_9: // Notifications sent by '3'
      switch(NCode) {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)
      // USER END
      }
      break;
    case ID_BUTTON_10: // Notifications sent by '8'
      switch(NCode) {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)
      // USER END
      }
      break;
    case ID_BUTTON_11: // Notifications sent by 'Enter'
      switch(NCode) {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        for (j = 0; buff[j] != '\0'; 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ndKeyMsg(buff[j], 1);//1则表示按键被按下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HideWindow(hPage[1]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ShowWindow(hPage[0]);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)
      // USER END
      }
      break;
    case ID_BUTTON_12: // Notifications sent by '6'
      switch(NCode) {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)
      // USER END
      }
      break;
    case ID_EDIT_0: // Notifications sent by 'Edit'
      switch(NCode) {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:
  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code for reacting on notification message)
        // USER END
        break;
  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notification handling)
      // USER END
      }
      break;
  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code for further Ids)
    // USER END
    }
    break;
  // USER START (Optionally insert additional message handling)
  // USER END
  default:
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break;
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Public code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CreateFramewin//创建一个对话框
*/
WM_HWIN CreateFramewin_k(void);
WM_HWIN CreateFramewin_k(void) {
  WM_HWIN hWin;

  hWin = 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Create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), _cbDialog, WM_HBKWIN, 0, 0);
  return hWin;
}

下面是启动部分
#include "dialog.h"

WM_HWIN hPage[4];
//CreateFramewin
void MainTask(void)
{
    GUI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emWin/ucGUI
        hPage[0] = CreateFramewin(WM_HBKWIN);                //创建窗体,父窗体是桌面背景
        hPage[1] = CreateFramewin_k(WM_HBKWIN);                //创建窗体,父窗体
   WM_HideWindow(hPage[1]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隐藏Page

    while(1) {GUI_Delay(20);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用GUI_Delay函数延时20MS(最终目的是调用GUI_Exec()函数)
}

麻烦硬汉大哥帮忙看看是哪的问题

楼主:
我好像混淆了窗口和FREMEIN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仅发你做的emWin部分就行。

可能是句柄保存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仅发你做的emWin部分就行。

真是句柄保存出错了,数组乱定义,基本功不扎实导致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真是句柄保存出错了,数组乱定义,基本功不扎实导致的问题

好的,解决了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