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几年前按SSD1963移植到STemWIN5.22笔记 一直在用,近来学习控件窗口,似乎遇到读屏问题。读屏

楼主(2019-05-21):
一旦按键发来insert消息,那么字符变成小黑框中,原来的字符如果是8那么将变成多个8叠在一起,是什么问题呢?

网友:
一般读像素部分需要读取两次以上才行。

楼主:
专家看下问题出在哪里?读取是对的,再写就这样了

网友:
还有一点可以确定是否是读像素问题,可以将游标显示出来,以及你的EDIT控件带的光标也显示出来看下。

楼主:
光标有但怎么设置也不闪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光标有但怎么设置也不闪

那你的工程移植看来有问题

关于emWin使用edit,multedit或者spinbox控件游标不闪烁问题解决办法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0160&fromuid=58

楼主:
移植用的是emwin自带SSD1963驱动也不知怎么改,不用窗口控件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移植用的是emwin自带SSD1963驱动也不知怎么改,不用窗口控件一切正常。

使用通用移植方式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