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H7+LWIP,使用CubeMX生成,解决部分BUG

楼主(2019-05-22):
工程使用CubeMx生成,1.4.0的H7库,有BUG,修改了ethernetif.c部分代码:

第一处:low_level_input函数,打开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,修改后代码:

第二处:pbuf_free_custom函数,打开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,修改后代码:

第三处:low_level_output函数,在发送函数前增加SCB_InvalidateDCache,并且改为中断发送模式,修改后代码:

第四处:ethernet_link_thread函数,最无语的BUG,长时间或收发大量数据后ETH会死掉,Ping不通,TCP连接不能建立,UDP不能收发数据,跟踪会发现不能触发ETH中断。修改后代码:

使用CubeMX生成时,红框内的代码是在箭头处的,这会导致每100ms都会执行那三句代码,需要修改成上图那样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下面是CubeMX以太网和Lwip相关配置
一、高速缓存部分

二、ETH部分
中断记得打开
引脚改为高速

三、freeRtos部分,基本默认,就不贴图了,主要是HEAP_SIZE按照需求更改

四、Lwip部分
内存的配置,默认的达不到99M,需要修改

其余的是默认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下面是99M发送文件速度,Lwip使用的是netconn接口,H7做TCP服务器

已经连续发送超过24小时了,未出现断网的现象(之前被上面提到的BUG坑了,调了好几天),分享给使用H7+LWIP,出现断网现象,速度达不到极限的网友

网友A:
你的工程貌似工作异常了,那个软件满速可以正常显示的,LWIP只有开多个客户端同时干活,才可以满速。
看我的,单客户端,正常显示:

网友B:
你是两个客户端一起发送吗?

楼主:
换了其它网络调试工具试了一下,确实有问题,单个端口速度只有25Mbps左右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是两个客户端一起发送吗?

单个客户端发送的。有点问题,用其它的网络调试软件,发送只能到达25Mbps左右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单个客户端发送的。有点问题,用其它的网络调试软件,发送只能到达25Mbps左右

我这边做的,单个客户端只能到80多M,两个客户端才能到100M

网友:
我一直觉得ST使用xxx_by_addr函数操作Cache的方式有问题,Cache要保证操作的首地址32字节对齐,大小要是32字节整数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工程貌似工作异常了,那个软件满速可以正常显示的,LWIP只有开多个客户端同时干活,才可以满速。
看我 ...

这么你们高的 lwip 的速度都那么的牛逼呀,我的速度跟你们的比起来就像蜗牛一样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工程貌似工作异常了,那个软件满速可以正常显示的,LWIP只有开多个客户端同时干活,才可以满速。
看我 ...

看到这个贴子突然想回去再测一下我的速度

奇怪的是netio测出来的速度和bandwidth meter测出来的速度相差好多
好悲剧

话说你的bandwidth meter也是30天的试用版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看到这个贴子突然想回去再测一下我的速度

加大这个缓冲就正常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加大这个缓冲就正常了

是的  加大会快不少但继续加大我的会死掉 应该是配置有问题
能你看一下的lwipopts.h文件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的  加大会快不少但继续加大我的会死掉 应该是配置有问题
能你看一下的lwipopts.h文件吗

改成这个软件发送即可,我们都是测试的发送,这个软件接收不行,最大也就400KB左右就不行了。

这个软件发送,你的板子接收测试接口。

我的那个测试不是lwip,是tcpnet

网友:
楼主,请教一下,如果不改这些地方的代码。按照F4的方式,通过cube生成的代码,是不是不通的?

网友(2020-11-27):
楼主能不能分享下你的例程

网友D(2021-01-25):
你好,我最近在调H7的网口,也想用CUBEMX配置工程,原来配过一个F4的,配完就能PING通,但是H7怎么搞都PING不通,你能给我一个你跑通的工程么?1942304454@qq.com,感谢楼主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好,我最近在调H7的网口,也想用CUBEMX配置工程,原来配过一个F4的,配完就能PING通,但是H7怎么搞都PING ...

我也ping不通,你搞定了吗

网友E(2021-03-16):
引用 网友D:
你好,我最近在调H7的网口,也想用CUBEMX配置工程,原来配过一个F4的,配完就能PING通,但是H7怎么搞都PING ...

兄弟  H7网口这个搞定了吗?  能否分享一下例程742917386@qq.com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兄弟  H7网口这个搞定了吗?  能否分享一下例程

H7使用网络协议栈有点坑,特别注意MPU配置。
可以参考下我这个

LwIP网络教程开始更新,使用MDK的RTE环境开发,配套RTX5和FreeRTOS两个版本,更新至第7章(2020-05-03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874&fromuid=58

网友F(2021-11-21):
引用 网友D:
你好,我最近在调H7的网口,也想用CUBEMX配置工程,原来配过一个F4的,配完就能PING通,但是H7怎么搞都PING ...

你好,弄好了嘛,我最近也在调H7的网口,一直ping不通,可以分享一下代码嘛,993960025@qq.com,谢谢啦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你好,弄好了嘛,我最近也在调H7的网口,一直ping不通,可以分享一下代码嘛,,谢谢啦

必须是Nucleo上的吗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必须是Nucleo上的吗

我用的的芯片是STM32H743ZIT6,所以想试试在Nucleo开发板试试能不能调通,但一直没有调通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用的的芯片是STM32H743ZIT6,所以想试试在Nucleo开发板试试能不能调通,但一直没有调通

我之前也一直不通,按这个帖子修改了高速缓存部分,然后加了SCB_InvalidateDCache就好了